[家电] 修理一个比较奇葩的12V/2A的电源

楼主(2022-11-22):
        这个电源的个头挺大的,主要是因为开关变压器太大了,与笔记本电源的一样大,别的参数相同的电源,开关变压器都比它小很多,应该是因为是RCC电源,效率低,不得已才使用这么大的变压器。
         淘来的时候就是坏的,很长时间了,因为是RCC电源,没有多大价值,懒得去折腾。今天忽然又把它翻出来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研究了一下,把它修好了。
        闲话不多说了,上图:
        奇葩1:开关变压器超大:

       下面的是笔记本电源:

  奇葩2:双功率开关管电源?

             然而并不是,而是用一个TO220封装的无标肖特基对管当作散热片使用!
        这还是一个正常的二极管,大概是散热片的成本比这个高吧。

  背面,可以看到有两个焊点与元件引脚分离了,那是正反馈电阻:

  烧成这个样子了,竟然还没有开路,测量它的阻值,有500Ω左右,应该叫它阻坚强

  尖峰吸收电路的这个二极管型号很少见,是F7  86,搜索了一下:
F7属于快恢复二极管,FR107,SOD-123封装
最大重复峰值反向电压:1000v
最大直流阻断电压:1000v
最大平均正向整流电流:1.0A
当电流=1A时,正向压降:1.3v
最大直流反向电流Ta = 25℃:1uA
额定直流阻断电压Ta =125℃:50uA
最大反向恢复时间:500ns(纳秒)
工作和储存温度范围:-55~+150℃

                  尖峰吸收电路的电容:

                 光耦:
                  945C和S9015B:

   IRF830,②、③脚击穿:

  945C,②、③脚击穿:

  S9015B,②、③脚击穿:

  损坏的元件(还有开关管S极的电阻,正反馈电阻,输入端的小电感):

  IRF830的参数:

  没有这种型号的,用4N60代换,945C和S9015B也没有找到,用9014和8550代换。

  更换损坏的元件后,通电,有电压输出了。
  输出端的滤波电容耐压为10V的,以为是个5Ⅴ的电源,然而并不是!

  空载电压:

  2.29A负载时:

  奇葩3:10V耐压的电容用在12V输出的电源上:
难道一个1000μF/16V的电容比1000μF/10V的电容贵很多?

        最后是电路图:

网友:
看第一图那个绿色的电感?好像也炸孔了吧?话说楼主还不准备换表?

网友:
用眼就可以知道。

网友:
监控用的就是这种,我这好几个

网友:
只能说这个电源完全是照抄理论书里的电路,毫无设计感,元件多成本高,开关频率低,所以采用这么大变压器,扔了吧,可靠性也不够。修理这种跟修电视机一样的,用47表还比较合适,数字的表很容易被尖峰电压击穿导致故障

网友:
做工一般,但能输出2A电流,实打实的没有虚标。

网友:
我现在是RCC电源坚决不用,顶多留做后备

网友:
这电容质量真好啊,一个24V电源用35V电容几分钟就炸了

网友:
这个电源的输出电压是由右下角的稳压二极管11c决定?

网友:
早期的产品,都是电子垃圾拆机件做的,你说的对,散热片比二极管贵。

网友:
没有外壳还是外壳上没有标注输出电压?12V用10V滤波电容,不好理解!

网友:
这电容体质比较好,

网友:
不懂就问,什么是rcc电源?

网友:
电源的频率低,电容不容易坏

网友:
变压器像电瓶车充电器上的

网友:
灵魂抄手抄的电路图,用心了……

网友:
确实足够奇葩的。

网友:
楼主维修至少得干了三十多年

网友:
nichicon的电容,,能顶住12伏不奇怪

网友:
同款U表
这变压器占比真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