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小、更强、更有颜色:傲雷MARAUDER MINI版手电开箱试用

楼主(2022-11-22):
最近入手了一只好玩的手电,要亮度光照清晰、要便携体积小巧、要酷炫三色副光,而且还是大厂出品,外观出众、配色大胆、远泛兼顾、好用好玩。
从实际使用效果来讲,这只手电兼顾了聚光和泛光,操作变光方式简单,最高7000lm的光通量,足以照亮黑夜。
OLIGHT傲雷近期针对经典手电,开始推出性能不减、更加便携的Mini版手电,今天要说的这是就是远泛兼顾的掠夺者MARAUDER,Mini版,下文简称“小掠夺者”。
未来科技风,超高颜值更便携
掠夺者已经被我收藏了,为什么呢?性能很棒,但背着爬山确实有些累。小掠夺者只有470克,身高只有130mm,圆圆的大脑袋带个围脖直径67mm,身材匀称直径42mm,脚丫子大一些站得更稳,直径46.5mm,确实更加小巧,携带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傲雷的标准翻盖礼盒包装,内部稳妥收纳所有配件,除了一只小掠夺者,还有傲雷独家的MCC磁吸充电线一条,说明书两份、可调手绳一根,最让我开心的还是标配一只高品质手电收纳套。
这样我就能把小掠夺者挂在腰带上,拿取非常方便,还节省了背包的空间。灯头露出弹性收纳仓,方便用手随用随取,尾盖也露出底部,刚好卡住筒身,再加上魔术贴粘盖,跑跑跳跳也不会掉落。
延续了掠夺者的设计风格,涡轮状的大灯头,顶端是不锈钢镀黑压环,拨盘操作,浑身几何线条设计,具备赛博朋克风格,整体比掠夺者小了一圈,但质感、科技感、未来感依旧十足,让人一见倾心。
小掠夺者灯头底部的散热涡轮做了变动,正视就像一朵莲花,不仅更加美观,而且能够增大与空气接触的表面积,帮助灯头散热。
小掠夺者是使用32650规格电池的手电,容量达到6500mAh,保证了更长的续航时间,同时也可以将筒身做得更粗一些,握持手感更饱满。
全筒采用高品质的铝合金作为主材料,强度大、重量轻、耐腐蚀、易散热,筒身大面积的仿皮纹路橡胶包覆层,不但能够隔热绝冷,而且再加上内凹的指槽设计,带来超赞的手感。
掠夺者设计的外形确实非常适合握持,筒身长度73mm,灯头和尾盖都比筒身粗,手掌和四指刚好可以卡在其中,抓握很趁手、很稳定。
掠夺者尾部平坦,方便倒立。小掠夺者使用的仍然是傲雷的经典尾部磁吸充电设计。对于这一点,我还是比较怀念上一代产品的C口设计和放电功能。
定制的正负同向电池,可以为了配合磁吸充电使用,负极是大面积的铜制镀金接触板,保证极低的接触内阻。端面导电的设计,可以稍拧松尾盖实现彻底断电,拧紧尾盖的过程中,电路接通时,小掠夺者会振动提示使用者。
灯头里面正极是配合通向电池的一套镀金触点,外圈两个负极触点是弹片设计,利用弹力压紧电池,保证不会因为前后振动而引起断路跳档,照明保持稳定。
远近皆适用,黑夜退下光来临
作为远泛兼顾的手电,掠夺者都采用中心聚光、四周泛光的布光方式。小掠夺者外圈一共9颗灯珠,呈2、1间隔,中间是一颗聚光的译立N5050B灯珠,采用透镜导光,可以进一步收敛点光源的发散光线,形成汇聚的出光效果吗,提高中心光强。
两两一组的正白光副光LED为欧司朗P9,采用一体式的TIR透镜,可以形成较大的照射范围,而且照明亮度更加均匀,带来宽泛舒适的照明效果。
灯头透镜表面采用了双面镀膜工艺,呈现淡蓝色的反光效果,镀膜可以提高光线透射率,避免光线在灯头内损耗衰减,通俗点说,就是能更亮点一点。
电路采用成熟的恒流调光电路,看不出闪烁的黑色横纹,人眼长时间使用不会觉得酸和累,科学道理不解释了,反正让你用的舒服就是了。
聚光光斑小而圆,与环境能够形成明显的明暗交界,100米远的光斑直径大概为一棵树高,也就是10米左右,聚光度很高,近处也有发散的光线可以看清脚下地面。
泛光光斑非常大而且亮度均匀,中心也有聚光效果,四周有透镜折射光线带来的U型辐射状中心对称条纹,离远一点就看不出来了。光斑整体比较柔和,没有刺眼的反光。
N5050B本身是一颗远射核心,在小掠夺者的最大光通量为900lm,在透镜作用下,光柱边界清晰,没有杂光,出射角度约3°左右,直指夜空,最远照射距离能够达到600米,在远处清晰可见。
泛光照明最高7000lm光通量,虽然光线发散,但也能够形成清晰的光柱,中心主光柱约10°发散,外圈的发散角度约为180°,照片里面看不出来。
这样就看得很清楚了,小掠夺者的泛光近似180°,灯头前面大面积全都被照亮,是最典型的泛光照明特征。
聚光照明光线集中,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手持探照灯,便于人眼集中注意力观察,有利于搜索远距离目标;泛光照明光线大面积铺开,视野开阔,具有清晰、通透、层次分明的视觉效果,适合大面积的匀光照明。
我本人走夜路不喜欢照得太亮,这两天爬山也就用个泛光400lm档位,足够看清台阶、山石、树枝,保证安全行走,既不会亮的晃眼,还能显著增加续航使用时间。
多彩的副灯,专业用途更实用色
外圈9颗灯珠中,有三颗为彩光灯珠,分别是红绿蓝三色,这也是LED发光体的主要实用颜色,具备更专业的照明功能。
红光的波长比较长,具有更好的穿透性和可分辨性,适合在雨雪雾等天气条件使用,这也是为何红灯使用红色的原因。
绿光主要用于打猎追踪等情况使用,因为在绿光照射下,血迹更容易被分辨。而且动物对绿光不敏感,不会被吓跑,有利于观察动物。
蓝光更常用的是钓鱼等场景,鱼类对蓝光不敏感,既不会惊吓到鱼,也可以让人看清鱼漂。小掠夺者的彩光也都有4挡亮度可调,可玩性更高。
组合式开关,各种功能全实现
两个掠夺者的操作界面一脉相承,分别是转动+按动的拨盘、推拉式的变光推扭,小掠夺者的拨盘表面是防滑辐条,转动手感更好,按键直径15mm,操作手感更好。
聚光和泛光的变换非常简单,只要按照标识,向上推动变光推扭就是聚光、向下拉推扭就是泛光,档位并不改变,也就是说泛光6档向上推推扭,将直达聚光6档。
调光拨盘的操作也很灵活方便,小掠夺者关机后会自动锁定,此时转动拨盘超过90°将解锁开关,这是大光通量手电的安全保护功能。
转动解锁后,按压开关实现操作,因为是转动+按动组合开关,按动的键程约为2mm左右,静音开关几乎没有声响,但是有清晰的触发手感。
小掠夺者聚光有7档、泛光也有7档。关机状态,长按开启最低档位,单击开关实现开关机,将开启记忆档位。然后顺时针转动拨盘,增加档位,变亮;逆时针转动拨盘,降低档位,变暗;达到最高档、最低档时,手电都会振动一下提示使用者,手感清晰。
解除拨盘锁定,或者在任意档位时,只要快速双击开关,无论是聚光还是泛光模式,小掠夺者就能直接进入该模式的最高亮度,以实现快速反应。
既然是熟悉的傲雷操作逻辑,那么让我们来试试三击开关,哎嗨,怎么没反应?将推扭下拉转为泛光模式,三击开关开启爆闪,7000lm的爆闪果然十分酸爽,应急急救自保不成问题。
长按开关,将开启彩光模式,并且能够实现白光和彩光的切换,按住开关将按照:白光—红光—绿光—蓝光—白光的顺序切换,亮度档位同样不会改变。
直观的显示,档位电量颜色全知道
拨盘外部一圈是蓝色指示灯,左侧是亮度档位指示,右侧是电量指示,以点亮的个数表示,比较直观清晰。下图的表示为第三档亮度,电量还有6/7剩余。
两部分中间是一颗彩色指示灯,用颜色显示当前的光色,也是白、红、绿、蓝四种颜色,与实际使用的光色一致。
性能很稳定,照亮黑夜好工具
磁吸充电还是一如既往地好用,接近吸附自动充电,充电中充电头的红色指示灯亮,2A的电流大致3个小时左右绿灯亮起,表示已经充满。
充满电,使用照度计看看小掠夺者的实际表现,灯头距离照度计约80厘米,三种彩光的最高亮度档位、聚光7档、泛光7档的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小掠夺者的亮度分布比较均匀,一共7+7+4×3=26种不同亮度,足够用了。
最大输出7000lm档位可以持续2分30秒才开始降档,降至3200lm,继续缓慢减弱,肉眼看不出这种细微的亮度变化。
约8分钟后,开始水平恒流输出,略高于第5档的照度。这期间使用热电偶测量灯头温度,变化趋势如下图所示,最高达到55℃。
室温23.8℃条件下,持续使用约25分钟左右,灯头表面的温度45.9℃,筒身温度更低一些,而且有胶皮保护,握持使用也不会觉得烫。
续航过程中降档后,可以转动拨盘升到更高档位,档电量低于5格电时,无法开启第7档,总的续航时间为3小时5分钟,期间的亮度表现非常稳定。
小掠夺者的尾部使用了两个防水圈,再加上磁吸充电筒身不用开孔,具备IP68的电子产品最高防尘防水等级,放在小溪里冲刷浸泡也不会进水,日常使用完全不用担心。
总的来讲,OLIGHT傲雷MARAUDER Mini手电,多光源远泛兼顾、小身材超高颜值、三色光可玩性高、组合调光更酷炫,再加上超长的续航时间、良好的温度控制,是制服黑夜的良好照明工具。

网友:
棒棒的 真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