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个有个奇怪问题的k2p,有知道原因的坛友么?

楼主(2022-11-22):
前几天买了个k2p,卖家挂65包邮,想着不贵就买下来玩玩,成色挺好,无拆修带原电源,到货后其它都正常,就是手机连5g的wifi速率最高就只有400,手机放在路由器上面,也是400,不应该啊,就算我手机再差也不至于只有400连接速率啊,哪怕显示个433我也会怀疑手机问题,偏偏是个整数400,离远一点或隔一堵墙,速率更差又不稳。进去看一下固件,原厂固件,更不应该固件会有问题啊。版本22.10.3.42,完了,要拆机刷。听说有个叫TTL的可以无损刷breed,马上买TTL转USB,到手立即装好驱动下载好工具刷进breed,先备份编程器固件,出现异常,16m的固件居然花了2分钟才备份好,这速度难道是闪存坏了?然后刷下载好的官改,又有异常,进度条进到124%才结束。刷完官改,不能说和原厂固件差不多,只能说是一模一样,速率依然400,又刷了两个版本的官改,依然是一模一样,后来刷了同事备份出来的padavan编程器固件,信号相对正常了,手机放在路由器上面,780-866之间跳动,刷进原厂eeprom,稳定在866不跳动,固定157信道,信号相对正常了一点,和同事的k2p比速率稳定性还是差了点。有没有有经验的坛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闪存坏了还是有哪个元器件出问题了?

网友A:
这或许就是人家65卖的原因

网友B:
是不是兼容性问题 没换几个设备连接试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或许就是人家65卖的原因

对啦,这a1版本怎么能卖你65,价格有问题产品必然有问题!

网友:
正常a1版本130上没问题

网友:
我这里A2和B版本,A2的95一台裸机,B版的80一台,都是加过电容的,信号好速率快才是硬道理,你这不是eeprom不对就是坏了一路功放,自己体会吧

网友D:
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家里的K2P,与楼主一样,也是400的速率,原厂固件没动过!

网友E:
eeprom参数不对吧,或者没有设80Mhz

网友F:
默认就是40…………

网友G:
不用试了,是板子问题,基本无解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eeprom参数不对吧,或者没有设80Mhz

5G设80MHZ是基本操作。另外刷PADAVAN或者高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5G设80MHZ是基本操作。另外刷PADAVAN或者高恪试试。

偏偏它还就是40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eeprom参数不对吧,或者没有设80Mhz

看了你的评论才醒悟,还真是80没开,官方固件默认20/40,手动选择80之后,速率866了,原厂eeprom没有问题。继续查找其它故障原因,备份固件慢,是电脑的机械硬盘问题,有咔咔响的症状。5米远速率变30,60,90,原因是路由器刷好后没动它,天线还是横着状态,并不是竖着,测试位置正好在天线头部5米外,相当于天线竖着状态是,路由器在楼下,手机在楼上正方位,而测试老毛子固件时是在路由器已经拧好螺丝摆放正常的状态下测的,今天用了一天一切正常。还有个原因是手机老旧加上摔过N次接收信号比同事的手机差,同事的手机连这路由就很稳定。刚才大家都用同样版本的固件,同样的手机测试,无差别。要是拍走近科学得分上中下三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或许就是人家65卖的原因

还真不是,卖家是女的,不是专业卖电子产品,从她的销售记录判断是真.个人闲置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兼容性问题 没换几个设备连接试试啊

有这个原因,我手机有点小问题,可能摔多了。在同一位置,不管连哪个路由器,我的连接速率有跳动,我同事的手机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啦,这a1版本怎么能卖你65,价格有问题产品必然有问题!

没那么险恶,有些不怎么懂的个人卖家卖点闲置物而已,不会像做生意那样计算得死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家里的K2P,与楼主一样,也是400的速率,原厂固件没动过! ...

原因是官方固件默认20/40,改成80就行了,在无线设置那里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默认就是40…………

是的,是这个原因,我是看了楼上大神的评论才醒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试了,是板子问题,基本无解了。

并非,刷了padavan用了一天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5G设80MHZ是基本操作。另外刷PADAVAN或者高恪试试。

默认是20/40,而padavan默认20/40/80,刚刚才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