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充电自动感应小夜灯

楼主(2022-11-22):
PDD买了几个充电小夜灯,号称充一次电可以使用90天,实际使用中10天就没电了↓

于是拆开,把12颗灯珠拆掉8颗,保留4颗,希望待机时间增加3倍,结果还是待机10天↓

于是不想频繁充电,采用插电使用,出现了新问题,该灯插USB不工作!于是大卸八块,找原因。该灯做工良好,使用人体红外感应传感器和14500锂电池↓

电路板采用FT100红外芯片和LTH7R充电芯片,电路红外部分和充电部分功能独立,互不干扰,不懂为什么插电就不工作↓

仔细分析研究,发现问题所在,该灯光敏二极管在充电一侧↓

红色充电指示灯和绿色充满指示灯在同一侧,光敏管的背面↓

充电过程中,红绿灯通过灯盖反光,造成光敏管感光,以为是在白天,导致该灯不工作,设计缺陷↓

试问将充电限流电阻由1K改成10K,减低充电灯亮度,能否解决问题?

楼主:
实测该灯锂电容量有500多mAH,待机电流0.02mA,亮4颗灯珠电流62mA,每次亮灯20秒,理论上可以亮灯1千4百次,怎么待机就只有10天

网友:
看到这种就感觉好假啊。充电2小说能用90天!

网友:
婆娘,买了个 人体感应的 放在衣柜,经过就亮,真是烦。

网友:
把充电指示灯用导光柱引到外壳,然后再把指示灯和导光柱用胶封一下试试。

网友A:
貌似这种感应灯是恒流输出,理论上你保留一颗LED和12颗LED,功耗差不多,亮度相差较大。
另外充电过程中,该灯应该不工作,否则电池充满需要较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种感应灯是恒流输出,理论上你保留一颗LED和12颗LED,功耗差不多,亮度相差较大。
另外充电过程中, ...

我咋没想到呢?马上调一下电流。这灯宣传是充插两用,插电理论会亮,充电电流500mA,亮灯电流60mA,亮灯不影响充电,之所以插电不亮是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