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8的操作系统没有驱动可以用win7还是win10的代替?

楼主(2022-11-22):
知道的说一下,谢谢。还有win2012服务器的驱动代替问题。

网友:
win8能用win7的驱动,注意CPU架构需对应,不能用win10的驱动

网友A:
这个还有驱动精灵解决不了的吗?

网友:
能代替的安装的时候能安装,不能代替的基本是装不上,安装的时候就会提示你

网友:
有驱动精灵解决不了的吗?

网友:
8用7代换,服务器上你把阵列和网卡的驱动搞定,其他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有驱动精灵解决不了的吗?

当然有,可能你没碰到而以

网友:
前期的部分WIN10驱动可以用,后期的没试过

网友B:
驱动精灵,不能搞定的驱动很多,尤其是笔记本或是比较特殊的硬件。

网友C:
我有一块黑金2声卡,上了win10没驱动了,可惜了3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黑金2声卡,上了win10没驱动了,可惜了300块

我50多买的,这东西只有win7的驱动

网友:
只有win7的驱动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精灵,不能搞定的驱动很多,尤其是笔记本或是比较特殊的硬件。

虽然不能搞定特殊硬件,但能搞定你的电脑软件,给你的上网体验加点“料”

网友:
你先装win7及驱动,再升级到wi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