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个女邻居的电脑不能启动

楼主(2022-11-22):
说是不能进入桌面,然后知道内卸下来清理,但是更严重了,图像都没了,给我了,我一看内存一边插进去了,另一边没插进去,正确安装后能出图像,但是进不了桌面。用pe优盘,能看见菜单,选w10pe后还是进不去桌面。然后把m2盘去掉,可以了。接下来怎么修还没计划。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显卡风扇通电转2秒就停了,是智能的还是坏了?

网友:
至少要修得精疲力竭……

网友:
建议重新多插就好了

网友A:
这问题太严重了,日后再说。

网友:
台式机耗电是笔记本10倍,所以建议捐了它

网友:
日后再说吧

网友:
intel660 的固态,估计是挂了。

楼主:
粉笔头扔过去,正经点

楼主:
京东组装机,都是猛看高大上,实际假大空,机箱软,CPU风扇还是三线,热管是铝镀铜。

网友:
怎么也得修的大汗淋漓啊。

网友:
一边插进去了,另一边没插进去,所以问题来了,到底有没有插进去

网友:
以后要插好。。。是不是M.2硬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太严重了,日后再说。

英雄所见略同...

-=-=-=-=-=-=-=-=-=-

网友:
目测显卡讯景的?AMD 570/580之类的,风扇有启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显卡风扇通电转2秒就停了,是智能的还是坏了?

目测是固态出问题了,显卡应该是智能停的

网友:
围观女邻居,围观半夜修电脑

网友B:
CPU风扇是哪个人才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风扇是哪个人才装的?

京东组装的机器,明面的都是大牌,看不见的都缩水,华硕的小板子,散热器是热管的但是风扇是三线的,机箱是侧透但是铁皮非常薄,一压就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