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MDVM 班门弄斧,介绍一下uv段业余无线电的新玩法

楼主(2022-11-22):
今天班门弄斧,介绍一下uv段业余无线电的新玩法。如有错误,请老手赐教。
先废话一下:
业余无线电UV段在没有中继的情况下,20W以内的电台或者收台,城市环境下最远也只能在50km以内。
而手台一般都是5W以下功率,最远也就在5km左右。
如果在平原没有建筑物遮挡的情况下,距离一般都是成倍增加。

如果你的本地有中继台,那么通联距离可以达到100km的半径范围。
最近几年模拟电台的热度慢慢要被数字电台取代了,但是模拟机永远不会消失,模拟机有模拟机的优点,
比如范呼,只要通信双方在一个频率上,不设置亚音的情况下,直接可以通联,不像数字机要求那么多。

数字机也有自己的优点,比如抗干扰强,便于集群管理等等。

数字机制式主要有:Project25(简称P25 ), dPMR  ,NDR,  DMR ,TETRA,PDT,D-star
这些制式只在调制方式上有区别,后端发射还是建立在FM调频的基础上吧,带宽也差不多还在12.5k左右。

这些制式的电台之间一般是不能互通的,厂家也是各卖各的,这就导致了业余无线电玩家之间的通联出现了问题。
于是大神就出现了,通过软件把不同制式的电台通联到一起,商业上的方案不说了,业余中有MMDVM协议。

就我个人理解,这个mmdvm有固件也有软件, 固件是烧进到中继设备中,配合射频电路,把不同制式的无线电信号筛选出语音信号,
然后通过软件mmdvmhost,以及各种制式的网关,再经过反射器或者master服务器。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总结出粗略的运行模式。
大概运行顺序为:
电台<---------〉中继<---------〉master<--------〉中继<-------〉电台

中继又分为 低功率中继板 和大功率中继
中继板和中继都支持mmdvm协议 通过网络可以在中间 加一个网关或者反射器,或者局域网master

比如:电台-------中继-----网关----反射器----网关-----中继-----电台
电台-------中继---------master----中继----电台
电台-------中继-----网关----master----网关----中继----电台

电台-------中继-----网关----master-----反射器----master----网关----中继----电台

其中反射器和master可以交错和网关连接,这样不同制式的电台通过中继板和网关 连接到一个master中,实现通联。

也就是说 反射器和master是会聚中心,负责把不同制式的语音互通。

我手里只有dmr设备,经过试验验证了一点。

电台以手台宝峰DM1801为例
中继以单工中继板(stm32处理器 刷了mmdvm固件,usb接口)为例
没有使用树梅派或者其他嵌入式设备,只用了pc电脑 windows7系统  编译了mmdvmhost,dmrgateway(网关),本地master,另一台电脑安装了linux(debian10)运行了xlx反射器

单工板u段430mhz, 手台设置通话组11 连接到中继单工板   单工板用usb接电脑    电脑脑运行mmdvmhost 和dmrgateway  接入反射器和局域网master ,只要在这个通话组11 就可以通联

楼主:
现在业余无线电有个组织,组建一个master服务器,叫Brandmeister(BM)网络,全球各地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通过中继或者中继盒子,连接到bm网络,bm网络通过内建反射器 为不同国家地区的爱好者设置了通话组,比如中国大陆区是460,46001等通话组, dmr设备可以进到46001通话组,其他设备比如p25等 也加入到这个组,一起实现通联。

很多人怀疑这个互联网业余无线电失去了原本的味道,其实我个人认为,互联网业余无线电原本的距离和圈子放大了, 尤其是一个地区,不同城市,由于无线电发射功率和频率资源不足的情况,以及不同设备之间的互通,创造了一个平台。

这和聊天app不同,因为即使没有国际网络,一个地区也是通联的,哪怕一个地区也断网,这个地区依然可以用无线电信号通联。

所以综合来说,这个mmdvm协议是值得称赞的。

网友A:
学习了,兄弟研究的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兄弟研究的透彻

让兄弟见效了  还需要不断学习

网友B:
业余无线电进入internet网络就没多大意思了。还是QRP,直频才有意思,最多上个中继台。我们本地的中继上都叫不到人了,只有人在默默的按几下PTT。听一下回执音,找一下存在感。数字对讲机最适合工作上用,而且数字对讲机语音处理的话音都变调了,不听呼号都认不出是谁了。模拟对讲机业余玩才有意思,甚至可以通过收听背噪来估计对方的距离。怕有噪声还玩什么无线电?

网友:
蕴含大智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业余无线电进入internet网络就没多大意思了。还是QRP,直频才有意思,最多上个中继台。我们本地的中继上都 ...

距离不够的话 两座城市的中继之间可以组网 这样就延伸了 不好吗

楼主:
本来无线电的出现就是为了夸距离通信,除了磁场和天气外几乎不受其他因素影响,而互联网也有这个功能,但是传输媒介过多限于材料和地域,两者的结合没有坏处就好了。

总体来说 互联网是对无线电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就好比是饭菜里加了佐料,量的把握要恰到好处,偏至就会产生副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无线电的出现就是为了夸距离通信,除了磁场和天气外几乎不受其他因素影响,而互联网也有这个功能,但是 ...

有道理。无线电本来就是为了通讯,实现远距离交流,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倒不必苛求

网友C:
都是淘汰的业余活动了,现在还有几个中继台热闹的,说来说去那几句话,有啥意思啊,别个对讲机出门要不穿个保安衣服配下套人家当你秀逗,我今年双11刚买了个300DR,到手即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淘汰的业余活动了,现在还有几个中继台热闹的,说来说去那几句话,有啥意思啊,别个对讲机出门要不穿个 ...

这个其实和一句老话很像,得到了就不感觉怎么样了。
其实无线电除了通联聊天外,还是有很多知识可以研究的,比如无线电测距,天线系统,等等。
咱们一般入门都是为了语音对话,再深入的东西就不愿意往下研究了。

网友D:
本地的业余无线电中继人很少了。

网友E:
好久没玩对讲机了,等有时间搞一搞

网友F:
请教楼主,这个反射器是什么作用,从字面意思不好理解啊?中继器是带有高频发射部分的吗,还是单独一块控制板,接到电台上收发信号?我看有用GM300等模拟机做中继热点的,那么数模转换是在中继板里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楼主,这个反射器是什么作用,从字面意思不好理解啊?中继器是带有高频发射部分的吗,还是单独一块控制 ...

反射器是一个软件 默认带26个房间 比如A  B  C ....(对应的呼号是4001 4002 4003等)
比如DMR设备的网关加入同一个房间,语音数据就可以分享给这个房间的人.
中继台 就带接收和发射的电路. 通过MMDVM协议 可以让不同数字模式的电台通联,也可以让数字和模拟电台互通

网友:
综合动手能力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地的业余无线电中继人很少了。

台友坐标哪里? 现在模拟和数字中继还有很多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久没玩对讲机了,等有时间搞一搞

黑暗的3年过去了 现在可以自由拿起机器 一起CQ

网友(2023-03-27):
BG5ALE 新手HAM表示:大神您太厉害了,向您学习

网友:
这里是BG9GYH,刚好研究MMDVMHost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