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是不是磁控管坏了

楼主(2022-11-22):
早上一不小心让微波炉空转了几秒,听到了噼里啪啦的声音,心想完了,果然不加热了。怀疑是不是磁控管坏了

网友:
果然不加热了=磁控管坏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高压保险丝烧了!

网友:
早期的微波炉空转会烧磁控管,近期的都有安全防护了。

网友:
可以拆开来看,空转磁控管烧了,头子会缺一块,自己动手更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一个磁控没几钱,换个试试!

网友:
也不一定,先易后难,先看看高压保险什么的

网友A:
还亮的话,先看高压保险丝。

再看磁控管高压插座端子对外壳有没有击穿;这插座可以换。

网友:
是不是石棉网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亮的话,先看高压保险丝。

再看磁控管高压插座端子对外壳有没有击穿;这插座可以换。 ...

请问,这个插座要把单股铜丝烧熔在一起才算连接好,爱好者用什么工具换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插座要把单股铜丝烧熔在一起才算连接好,爱好者用什么工具换比较合适? ...

里面的“铜丝”是电感,对于高频微波足够阻拦而不会沿着电线对外辐射,所以不能没有。

处理方法是在端子根部剪下电感,然后刮出3mm左右的长度镀锡,新的插座安装好,上面一般有孔,把铜丝端子堆锡焊在仪器即可;家用这里温度不高,不至于融化焊锡;

以前换过很多,没有问题;缺点是很多购买的插座里面没有穿心电容,起不到滤波的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铜丝”是电感,对于高频微波足够阻拦而不会沿着电线对外辐射,所以不能没有。

处理方法是在端子 ...

我换的可能就是没电容,换后噪音比原来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铜丝”是电感,对于高频微波足够阻拦而不会沿着电线对外辐射,所以不能没有。

处理方法是在端子 ...

谢谢指点。我以为要用电焊机+碳棒 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