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交科院刷卡器

楼主(2022-11-22):
还封着,翻到一个刷卡器拆开看看

网友:
如果用不上了还可以拆芯片用

网友:
还有单片机

网友:
交科院?被我发现了

网友:
这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
没看到感应线圈呢

网友:
交科院??拆配件了。。。

网友A:
好像不是常用的刷卡器,比较少见,而且晶振也与众不同,看不懂具体频率值

网友:
用了STM32F101,36M的

网友:
谢谢拆刷卡器分享

网友:
第一眼以为芯片缺了块,细看原来是晶体固定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常用的刷卡器,比较少见,而且晶振也与众不同,看不懂具体频率值
...

KDS是牌子,2J是批次 应该是 DT-38类似系列 https://item.szlcsc.com/94423.html
32.768K的

网友:
这是早期的物联网设备么?

网友:
读卡是用NXP的PN523,用stm32控制,还要一路移动模块用msp单片机控制。有点乱

网友:
这东西能插3个sim卡??

网友:
都赚佣金的

网友:
那个单片机可以拆了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