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隔墙有耳?拆解小米电视遥控器,取消话筒应用。

楼主(2022-11-22):
现在的设备大多有语音功能,就是不想有个耳朵在旁边。

全家福。

正面。

反面,不是导电胶了。

主控,螃蟹芯片。

U1是石英话筒。简单测量,拆除那个R1电阻就断开了话筒的供电。组装好,按话筒键说话,电视无译音识别了。

网友A:
这个方法好,焊开R1电阻的一端,以后要恢复也简单,再加焊一下就可以。

网友:
斐讯的当初直接刷了个无语音的固件。

网友:
  手机也把话筒搞废了吧  ……

  无处不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好,焊开R1电阻的一端,以后要恢复也简单,再加焊一下就可以。

这还好,那次不拆开都不行,还不如不用时扣掉电池,用时装上电池简单

网友:
这也是个狠人 哈哈哈

网友B:
是不是怕我们听到不该听到的声音??????

导电胶比这种好用,静音,接触不良时,导电胶的擦擦就好了,这种麻烦,一大片胶纸

网友:
不使用导电胶,以后的故障点少了,也少了折腾的乐趣

网友:
就是听到了,没法发送出去也没用啊

网友:
其实,这个没有必要,这个是按下按键才会发送音频,不然续航几天就无了
手机才是最大的问题,手机不光可以读取麦克风获取声音甚至可以读取加速度传感器来获取声音。。。建议root干掉这两个传感器的驱动或者直接拆掉,或者不用手机

网友:
所以功能太多也未必是好事。这样处理以后想恢复也方便。

网友:
在这里就别管隐私的事了,管不过来

网友:
楼主是不是怕别人听到不该听到的声音?

网友:
第一次看到用螃蟹芯片的遥控器

网友:
现在手机应用也有偷听的

网友:
遥控器看着还不 错,大数据时代已经没隐私可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怕我们听到不该听到的声音??????

导电胶比这种好用,静音,接触不良时 ...

锅仔片的非常非常耐用,记忆中没用坏过锅仔片的产品!

网友:
现在没有隐私可言了,

网友:
这么麻烦呀!不如直接把麦克风的气孔堵上。

网友:
问题是这个遥控器主打的就是语音把,结果你把麦克风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