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 12v 无刷 定子 线圈 接线

楼主(2022-11-22):
咸鱼上买了个散件的米沃奇3404,主板剪坏了,定子线也剪断好几条。研究了半天,把定子线圈弄好了。可是主板剪坏的是那个DRV8323H边上,裂痕到芯片里面了。搞不定了。
费力半天劲,把定子线的绕序顺弄了一下,给有需要的同学参考,(头一次弄定子线,不知对错,但看规律应该是对的,这东西不拆的话,看上去晕头转向,拆开就发现规律很简单)

网友:
我不玩米沃奇 我主要是良明 和里奇 这俩价格配件还凑合可以接受!米沃奇一块主板就200了 买这些破烂垃圾已经7000了
买这种破坏过的就怕主控坏 !有段时间咸鱼有卖家出良明的冲击螺丝刀 打孔方式特别 但主板9成都是好的 只需要接好所有线 。这个机器拍了有10把 大部分可以修好!

网友:
  对一般人 难度太大

楼主:
芯片没坏的基本都能搞定,就是要挖板接线,我也是刚练习这个技能不久。

网友:
这个看不懂了

网友A:
什么芯片没看见啊

网友:
打孔损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芯片没看见啊

没拍那个主控板,就是总结了一下绕线顺序。

楼主:
剪断那种,但是还是搞不定。离芯片太近,芯片也坏了

网友:
能修定子也是高手

网友:
定子线圈相序一直都怕,看着就晕

网友:
和三厢电机一样绕发

楼主:
头一次修定子,但主控没修好,也试验不了,不过感觉应该是对的。这东西没弄过时感觉很复杂,弄过一次就感觉不难了,这种无刷工具的小定子好像都是这种规律。

网友B:
表示完全看不懂
顺便问下无刷轻便手电钻 米沃奇 博士 威克士 牧田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完全看不懂
顺便问下无刷轻便手电钻 米沃奇 博士 威克士 牧田哪个好 ...

这个 我没比较过哦,没那么多品牌工具在手上,用的米沃奇比较多。感觉牧田和米差不多,另外两个稍差点,只是感觉啊。

网友C:
可以改成3股并饶星连接,谐波损耗比三角连接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成3股并饶星连接,谐波损耗比三角连接小点。

啊,那对我太难了,搞不定。

网友:
应该是6n4p的电机,采用ABCABC的绕法就行

网友:
6n4p参考绕线,内转子和外传子一样

网友:
老哥,我想请问下这款定子漆包线线径用多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