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傻分不清18650和18500锂电池

楼主(2022-11-22):
有个单反相机的电池不行了,品牌是品胜的兼容电池,里面的电芯是两节18500,充满电后拍照没有多少就出现按下快门后死机,拆下电池重装后可以恢复开机,按下快门重现故障。换其它电池就正常,估计电池内阻大了,想看看电芯能不能替换成新的。结果上网一查,看评价笑死了,很多是买了18500电池嫌短了一截的,缩水成这样怎么用。老板的解释都麻了,18500就是比18650短一截,买错只能怪眼神不好

网友:
哈哈,短15mm很明显的嘛

网友A:
居然还有18500,不是14500吗

网友B:
对呀,不应该是14500?即5号电池。

网友:
18500规格的电池还真没见过

网友:
佳能相机电池里面就是两节18500,直径18mm,长度50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呀,不应该是14500?即5号电池。

佳能LP-E6电池里面就是2节18500电芯,前段时间刚换了一组,单节容量在1900mAh,2节串联

网友:
习惯害人,估计是没有仔细看,习惯性的认为是18650。

18500是高度500mm的电芯,18650是高度650mm的电芯。虽然直径一样,但是长度不一样长。

18500电芯可以垫点导电体代替18650电芯,但是18650电芯不好代替18500电芯。

网友:
涨知识了,头一次见!

网友:
记得以前手机电池用的就是两节18500.

网友:
老板觉得很委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18500,不是14500吗

18500,单反相机专用电池,如果用14500的,电池 续航时间就短了,相机手柄处的电池仓小了后,手握的感觉也会很差。

网友(2024-08-23):
相机电池有说是18500,有的说是18490,电芯体也有以上两种标法,搞不懂是误差值还是真的是两种型号。

网友(2024-11-01):
电压一样吗?如果一样的话垫一个垫片不就好了

网友:
短一点,很好区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