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纯水机,不要压力桶,不要大通量RO膜,实现1L/min流量的思路,请指正

楼主(2022-11-22):
整体需求:DIY一个RO膜过滤纯水机,不需要大通量(只用100G即可),不要压力桶。并且能实现打开水龙头,就能以至少1L/min的速度出水。

需求1:空间有限,不要压力桶。用一个广口的扁纯净水桶代替。水桶中加入一个浮球开关,水满时,浮球开关关闭(同时水龙头关闭),压力增大,使纯水机的高压开关“关闭”,关闭整个电路。打开水龙头时(或水桶中水少时,浮球开关开启),压力减小,使纯水机的高压开关“连通”,开启整个制水电路。

需求2:打开水龙头,自动开启水泵抽水。(用一个水龙头,控制纯水机的开闭和抽水泵的开启)。打开水龙头,压力减小,纯水机开始制水,并输出到水龙头,经过水流开关,产生电信号,打开抽水泵的继电器,开启抽水泵,并联向外出水。关闭水龙头,出水管线中没有水流,关闭抽水泵。等水箱中水满后,关闭浮球开关,关闭高压开关,整个电路关闭。

需求3:反冲洗。有一种反冲洗电磁阀,但是它是在开始制水后,冲洗18秒,才会出纯净水(这就导致,打开水龙头,18秒后才会出水,等待时间太长)。因此,使用时间继电器,把这个冲洗过程,放到制水结束后,冲洗18秒。估计效果会不如那个反冲洗电磁阀,但是聊胜于无。
制水结束后,打开RO膜后的废水电磁阀,直接冲洗18秒。18秒后,关闭整个电路。

这个纯水机,还有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法,如果是高手,能自制电路板的话,那么这里的继电器什么的都不用搞这么复杂,完全可以通过电脑板进行控制。不过我没这个能力,只能通过堆零件了。
DIY的乐趣,一方面是有可能省点钱,另一方面,所有的零件都是自选的,可以采用最优的组合方式。
学习了好久,自认为搞清楚了纯水机的水路和电路结构,也可能有考虑不周,或者能力没到的情况。请群里的大佬们多多指正,多谢!
注1:水桶为空的时候,就不开水龙头了,让它先制满水桶。因为100G的通量,实在太慢了。之所以设计成这样的主要原因,是我家基本每天喝7升水左右,用一个10升的水桶制水存水(放在厨房柜里),另一个7.5升的水桶接水放到客厅,这样每天早上接一次水,够一天用的。

网友A:
这个设计挺巧妙的。我觉得还有需要考虑的,如何避免水桶里没水后水泵2吸空

网友B:
这一套自己搞多少钱?

网友:
这个可以有,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套自己搞多少钱?

我大概算了一下,估计不到500。各种配件买相对来说好的,比如泵买三角洲的100G增压泵,膜买汇通的100G ro膜。继电器等买品牌的,其他转接头和其他四级等配件基本上某宝上找个专门做DIY净水器的一站就能配齐

网友C:
上次流行自制净水机,都忘了是哪年了

这玩意真没什么技术含量,看看江浙的家庭作坊,日产量上百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挺巧妙的。我觉得还有需要考虑的,如何避免水桶里没水后水泵2吸空 ...

多谢,这个还真没有考虑。不过桶里没水时,100G的流量太小了,就不开水龙头了,那水泵2就关了。

网友:
边实践边改进,收获感满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流行自制净水机,都忘了是哪年了

这玩意真没什么技术含量,看看江浙的家庭作坊,日产量上百台 ...

这玩意儿怎么至少也得5-6年往上数了。确实没技术含量,所以才方便自己做一个称心的

网友D:
或DIY的乐趣就在随心随意,和完成时的满满成就感。
我DIY的时候,常常要“这个更好,加一点预算,这个也一步到位加一点”,最后往往买成品的预算翻倍出来一个“用料扎实”的东西…

网友E:
花几百块买一个成品的外观看起来不漂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DIY的乐趣就在随心随意,和完成时的满满成就感。
我DIY的时候,常常要“这个更好,加一点预算,这 ...

那确实很容易变成这样,先明确需求呗,实在不行,如果全用好配件,那超支了也是没办法。比如我这个,明确只用100G的,那就不太容易变成400,600的。无非就是品牌的比没品牌的贵一些也有限。

网友:
这哪个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花几百块买一个成品的外观看起来不漂亮多了?

那个确实。DIY最难的其实就是各种外壳之类,要做到美观很考验功力。我也是厨下空间有限,一共只有30*50*50大小。一方面成品净水机放下,就放不下桶了,一方面考虑到成本,就放弃了不用桶的400G以上的无桶型。而且压力桶时间长了有安全隐患而且无法清洗,小通量的水质也比大通量的好一些,并且后期更换的费用便宜好几倍

楼主:
这个成本基本和某宝上卖DIY成品的差不多,而且可以随自己的心意买配件。不过比网上的少个壳子,不过在厨下看不见,而且也好维护。其他的1000以上品牌货,基本要交不少税

网友F:
三级过滤、烧开水,完事

网友:
我就diy了一个,有现成的电脑板卖,有压力桶,75G,一套下来不到6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级过滤、烧开水,完事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确实

网友:
早前大家热衷于DIY纯水机,一是因为那时候产品刚开始流行价格太贵,再就是新生事物容易激起爱好者的兴趣。现在纯水机都白菜价了,自己制作的意义就不大了,当然耗时费力找乐子是另外一回事。我起初也准备DIY一套,后来发现成品越来越便宜,关键是外观与可靠性不是自攒机能比得上的,所以就放弃自制已经陆续买了两台成品机了。那些宣称什么配件品质如何如何差异巨大的,基本都是多虑----关键部件就一个开关电源、一个泵外加几个小开关,哪有那么玄乎。除非满世界专门去找最便宜的买,一般厂家都不会为了那几个小钱去砸自家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