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diy个书桌,没想到成本更高。

楼主(2022-11-22):
家里想添个书桌,能写作业又能放书籍的那种,计划长1.6米,宽0.6米,高0.75+0.75书架共1.5米。网上的挺贵,想自己买铝型材做一个,最便宜的30*30也要20一米,预计大概19-20米,这就要400元了,再加上连接支架,螺丝什么的配件,还有桌面玻璃,书架木板,全部估计要700元了。算了,还是买个吧,更便宜。

网友:
diy的东西是艺术品,和产品是两码事

网友:
有条件了自己DIY图成就感,没有条件直接购买更方便。

网友A:
材料你换成角铁就便宜了

网友:
铝型材当然贵了,买电脑桌

网友:
你这个桌子不小,长1米6,确实不太好做。买的话,便宜的,估计都是刨花板或密度板的,肯定不如自己做的结实。另外,也便宜不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料你换成角铁就便宜了

角铁不好看呀,算上木板也不便宜

网友:
买厚的铝板,加工角铁,这样应该便宜点吧,板材也铺铝板

网友:
自己买铝型材做,可以传家了

网友:
自己D的质量会好些吧。

网友B:
除非你是木工能手,自己做保证会后悔的,又贵又难看,还不如买成品

楼主:
刚才发现另一个办法,只做个桌子,再买个如图所示的几十块钱的书架子。这样一个桌子大概共用9M,只要180元,然后配件50,这样的价格还能接受。大家看看这个图需不需要再增加横梁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你是木工能手,自己做保证会后悔的,又贵又难看,还不如买成品

成品是好看,但是几百块的桌子用的都是垃圾板材,特别是颗粒板,密度板,用不了多久就散架,螺丝就会松,用实木板的都千元以上

网友:
铝型材本地要本来就贵但好看,厚角铁架子钻孔上螺丝不贵。桌面就木板螺丝沉孔固定。木板可以叫卖哪按设计图大小切好,最好是好切的人家好帮给点钱。

角铁架子最后包层拉丝金属自贴纸。四边也拉丝金属自贴纸包边。要慢慢包。

网友:
合适就好,定制当然……除非有特别资源

网友:
除非有材料可利用,或者自己的要求有点特殊,否则当然是买成品更划算。

网友:
厂家是批量生产,成本肯定要比自己做低

网友:
有时候DIY出来的东西比成品贵,这是正常情况。

网友:
1.6米长的书桌,还要放书架,承重不小,桌面要有木料,单用板材用不长。

网友:
DIY原本就不是为了省钱。而是市场上无法买到满足自己需求的产品才DIY。如果抱着省钱的目的去DIY,那是走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