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dv出现“按重置开关”?

楼主(2022-11-22):
dv不开机,显示“按重置开关”,这“开关”在哪里?什么故障?

网友A:
各个有盖子,有孔的地方看看有没有按钮。

是在找不到去网上搜,看看有没有指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有盖子,有孔的地方看看有没有按钮。

是在找不到去网上搜,看看有没有指导书。 ...

谢谢。
看说明书上说的“RESET”按钮就是“重置开关”吧?

网友:
RESET就是重置

网友B:
没错,重置就是按 reset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重置就是按 reset 。

这个重置键怼进去,机器屏幕提示消失一会后再显示的还是“按重置开关”,机内也有响动,最后还是开不了机,是系统加载过程卡住了呢还是固件损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