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合适的小机箱推荐一下!H81+i4590想做NAS

楼主(2022-11-22):
有一台旧的台式机电脑H81+i4590想做NAS,大家有没有合适的小机箱推荐一下!主板是MATX

网友:
matx板子大啊,乔思伯全铝的试试看吧

网友:
我用的tank家的机箱,还不错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4.16.75cdb61bo1SlUr
试试这种类型的吧,我用的是这种类型的我的是B75 M-ATX 主板+i5 4270T,加了一个4口网卡,和一个两口网卡,PVE里面挂了openwrt,NAS,Windows7,还有网心云X86.这个类型的体积相对比较小,什么电源都能装,拓展卡也是可以和大机箱通用

网友:
这个上鞋盒最便宜

网友:
看你装几块硬盘,2块的话可以上小蜜蜂,p6机箱,多的话可以考虑乔思伯全铝,自己改造

网友:
根据目前行情来看,别怕花钱,上个专用的箱子,至少以后出掉亏得不多。

网友:
NAS应该是装好就扔一边吃灰的,还要啥机箱,咋便宜咋搞,鞋盒、月饼盒之类的废物再利用,或者去周边的废品站转转,5块钱收一回来

网友:
我直接用的纸盒子,自己裁剪的

网友:
我某宝定做了三片亚克力板子做了个机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