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没有热风枪怎么修攻城狮的工程宝

楼主(2022-11-22):
工程宝的网口座坏了,卡不住水晶头了,没有热风枪拆RJ45座有什么好办法修护

网友:
先用斜口钳把屏蔽盖剪断,取下盖子堆锡焊下

网友A:
斜口钳破坏塑料部分,最后加足焊锡,然后拿烙铁给针脚焊下来

网友:
薄刀片一个个拆掉8个焊脚,两边就好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斜口钳破坏塑料部分,最后加足焊锡,然后拿烙铁给针脚焊下来

容易把板子上的焊盘扯坏…………

网友:
怎么拆?慢慢拆。。。我周末拆USB母座就是吸干净,再一点点加热一点点拔

网友:
先拆屏蔽,再堆锡

网友:
水晶头插上,往上面堆锡糊住就行了。。。

网友:
把插座里面的八根触点拉出来,直接网线往上飞线焊死。

网友:
买同样的座子,找修手机换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直接焊上去。拖线完成。

网友:
这玩意要是贵的话就花点小钱去找人搞下,一般家电维修的都有那东西吧,价格不贵的话自己搞搞,搞糊拉倒

网友:
换个思路修复水晶头卡槽部分比如一个薄铁皮造好型焊在屏蔽铁皮上固定住

网友:
看看大家都有什么办法,没有热风枪确实有点难处理

网友:
用铁皮弄一个,焊到屏蔽上,要不就吸锡线把引脚锡吸掉,用不锈钢片插入焊盘和引脚哪里,两边同样操作,后边堆锡搞下来

网友:
粘块塑料上去即可

楼主:
压了一块薄铁皮进去,用铜和AB胶固定 ,顺便增加了一条12V输出线,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感觉是把补那里用铜丝焊起来更简单一些

网友:
****也可以,,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