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写入RDT固件发生copycompare错误

楼主(2022-11-22):
(图片)

网友:
把copy test的勾去掉

楼主:
谢谢,写入成功了,遇到了另一个问题,RDT跑不到半分钟就停,开卡正常开,RDT也可以正常写入,但是插上电跑十几秒就停了,因为我有电流表可以看出来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写入成功了,遇到了另一个问题,RDT跑不到半分钟就停,开卡正常开,RDT也可以正常写入,但是插上电 ...

RDT设置看看

网友:
大神厉害୧(๑•̀◡•́๑)૭

楼主:
今天换了这个设置也不行

网友:
要不然你改成one block write/read试试,那个没有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