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寂寞。。。DC-DC电源:POWER(DC) PWRC-B-BJZP/50A

楼主(2022-11-22):
废话不说,直接上图:

打开防尘罩

标签

外形尺寸,很大一个,拿起来也比较有分量

螺丝卸掉

拆下塑料部分

铁窗视角

拧开十几颗螺丝,开盖

居然如此简单

估计不少人在想那块黑色散热片下面有什么。

整块板子拆出来看看

没错,只有几个固定铜柱。。。

什么好东西竟然配如此大的散热片打开看看

局部细节

就这,就这。。。。。

白激动了半天

谢谢观赏,我买废品去了

网友A:
整流散热的?????????
这是什么

网友B:
看样子是双电源切换+滤波器,大电流使用时这个肖特基还是很热的,需要这么夸张的散热

网友:
废品那按重量估价,这个卖不了多少 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双电源切换+滤波器,大电流使用时这个肖特基还是很热的,需要这么夸张的散热 ...

谢谢答疑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散热的?????????
这是什么

电信级路由上的整流电源

网友C:
50A28V 超过1000W和这个体积也匹配,不过里面板上没见电源芯片只见不少SB字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A28V 超过1000W和这个体积也匹配,不过里面板上没见电源芯片只见不少SB字样 ...

48V IN 48V OUT

网友D:
板子好大。感觉好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好大。感觉好皮实。

用料不差钱,就是肉太少。。。

网友:
看了个寂寞

网友:
MUR3020PT,超快恢复二极管,散热块还可以。

网友C:
能有48V IN的来源,直接用不香吗?奇怪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有48V IN的来源,直接用不香吗?奇怪的厂家。

输入应该是个范围值,输出48V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应该是个范围值,输出48V

输入如果有范围而输出是48V,一定要有电源管理芯片才能实现。感觉这个设计有些奇怪,充其量相当于电源滤波的功能。

网友E:
能过50a的管子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过50a的管子不便宜啊

看了一下,这管子不算贵

网友:
DC-DC电路,本来线路就比较简单的,这款用料很好了

拆了卖废品,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