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雷蛇蝰蛇2000鼠标更换凯华8000万次微动

楼主(2022-11-22):
额,我折腾了半天,结果一张图片也传不上来,一直提示“Upload Failed”;

这也太尴尬了吧~

重新调整图片大小,将其降至100kb大小就可以上传了;

就是这只大约5,6年前买的炼狱蝰蛇2000DPI鼠标,当时左键双击,恰好手头没有合适的微动开关就放在储物柜中,后来买到微动也懒的找出来维修;
上部加贴了2颗“镭拓”的铁氟龙脚贴;

一共3颗固定螺丝,2颗在脚贴后面,还有1颗在贴纸下面;

上下壳分离,上盖有一个LED灯的连线接头;

入门级A3050光学引擎,8Pin小型封装,最高1000Hz回报率,最大60IPS移动速度,20G的加速度,如今也能一战;

国产欧姆龙7N 10M,手感不错,但是寿命极短,高频使用也就是3个月~半年内就会产生双击;

盒子里装的就是凯华黑曼巴8000万次微动和华诺蓝壳白点2000万次微动;

主角:凯华黑曼巴,我在咸鱼2元一颗的价格购买的,应该是最便宜的,卖家说这是凯华给某品牌定制的,除了黄点区别之外,工单号都是相同的;

必须拆掉滚轮旁边的LED小板上的螺丝和侧键上的2颗螺丝才能取出主板;

凯华14mm编码器;

本打算直接上手拆换微动,结果发现没有夹具很难操作,只能取出万年不用的台钳,长时间的闲置让钳口都生锈了;

一时没有找到泡沫做缓冲物,直接夹上少给点力注意点就行了;

左右键都拆掉,国产欧姆龙7N 10M的寿命堪忧,不如一次都替换掉;

欧姆龙7N 10M和凯华黑曼巴8kw对比;

更换完毕;

编码器有上下乱飘的问题,又找出了当年9.9包邮买的国产“wd40”,用棉棒蘸了点慢慢渗进去,装壳后故障排除。

over~

楼主:
我在二层尝试上传图片也失败了

我刚才在鼠标吧发了帖子,500kb一张的jpg图片怎么就无法上传到数码之家呢?!

贴吧链接就不发了,作为数码之家的铁粉咱不能给外站引流啊

终于搞定了,另外吐槽一下今天刚刚收到在某宝上买的焊油,明明标称是80克,结果到手称量发现带塑料盒子一起才49克,话说这也太坑了吧!

网友:
多试试吧   用得不熟嘛

网友A: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要小于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网友B:
比欧姆龙还牛叉吗

网友:
我来看凯华8000万次微动

网友:
我鼠标也是换的这个微动,标称8000万次

网友:
鼠标左键双击了,几年前在论坛商城换了十几个欧姆龙微动不知扔哪儿了!只好又在网上买了凯华的。

网友C:
8000万次的凯华,有。。。有这么牛13吗

网友D:
现在都出1亿的微动了 听说还不错

网友:
图片的文件太大也不行吧。

网友E:
蝰蛇2000这款鼠标是真不行,性能太差,真不配这微动

网友F:
等LZ传图,换个浏览器试试呢。

网友:
最近终于学会了吸锡器咋用了,头上套个硅胶,加热同时吸锡器靠上去一按就吸走了,真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欧姆龙还牛叉吗

国产欧姆龙7N 10M手感还行,但是寿命只有3个月~半年,这个凯华黑曼巴号称有8000万次寿命,更换后声音清脆、手感也不错,寿命基本不用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LZ传图,换个浏览器试试呢。

我换了兼容模式也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蝰蛇2000这款鼠标是真不行,性能太差,真不配这微动

我在咸鱼买的,一颗才2元,想象不到的价格,和我早前买的华诺蓝壳白点2000万次相同价格,华诺的手感、寿命就很好,换过的10来颗之后到现在都没坏过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出1亿的微动了 听说还不错

确实有1亿次的,而且还有号称1.5亿次的,分别是凯隆黑透和紫金微动,价格可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00万次的凯华,有。。。有这么牛13吗

可能真的有8000万次寿命,估计我走了,这微动还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要小于4000px,建议调整为2000px再上传。

我使用光影魔术手将图片缩小到500kb大小,依旧提示上传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