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奥图码HD20投影机不清晰终于搞定了

楼主(2022-11-22):
之前买的投影,奥图码HD20,也是1080的,0.65英寸的,大DMD,摔碎了,后来拆拆补补,发现还能用,哈哈,但是镜头也碎了,灯泡也碎了,看还能出图像,后来二手整了个镜头,装上去,问题就来了,调焦距,不是左边清晰,就是中间清晰,或右边清清晰,或是中间清晰,两边5%有一点点模糊,刚开始怀疑,镜头有问题,怎么也搞不定。

后来,研究了一下那就是焦点问题,和镜头的倒像原理,焦点就是我们放大镜一样,上下移动,焦点到了,那么就清晰了。所以后来分析就是DMD左右两边装斜了(不是同时在焦点上),但是拆开看,DMD定位什么也很准的很平的,拆拆装装,还是一样不行,最后死马当活马医,在一侧垫高一点,就垫一个硬纸板的小厚度1mm左右,然后这一侧螺丝不要打那么紧,一装上去,一对焦,非常完美,哈哈。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有点变形或者不匹配导致偏轴?

网友:
这是框架摔变形了手工纠偏啊。

网友C:
物是人非事事休,

前女友只摔过家里一次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物是人非事事休,

前女友只摔过家里一次东西。

摔了一次就成前女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摔了一次就成前女友了吗

才三年,就敢开始摔东西,以后三十年那还了得。
所以说,打恶要打小,从根源杜绝后患,以儆效尤。

网友:
楼主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这啥叫自己动手,坏了再修!这个毛病真的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物是人非事事休,

前女友只摔过家里一次东西。

哈哈,是摔了一次就成了前女友,还是成了前女友才摔了一次

网友:
能矫正不错啊。有没有摔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变形或者不匹配导致偏轴?

什么都没变型,可能就是拆装和调教问题,我觉得厂家出厂有专门的光路对焦调试,做过微调好装机的,一拆过,螺丝打的过紧和松都会有点偏差,因为他有个胶垫,一个是防尘,及有点松紧度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是人非事事休,

前女友只摔过家里一次东西。

我现在不摔了,改了,,那次是,我的机器从来的都没开机过,过年了说开来玩一下,不让,我就摔了,有点太激动了。

网友:
原来这里有个忧伤的故事 。。。。

网友:
既要动手又要动脑!

网友:
自己动手×2

网友E:
0.65寸的应该效果不错吧 现在用的0.33寸的效果还行哦啊就右上边绿色和左下边紫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0.65寸的应该效果不错吧 现在用的0.33寸的效果还行哦啊就右上边绿色和左下边紫色 ...

效果还可以应该要比0.33的要好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摔了,改了,,那次是,我的机器从来的都没开机过,过年了说开来玩一下, ...

澳,摔东西,还带激励功能,促进和激发了动手的能力。是不是若再摔一次东西,奥图玛投影仪原理都能捋的门清!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