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闲来无事拆修一个H3C MINI MR1200W,怎么也是大几百的家伙,居然这么垃圾

楼主(2022-11-22):
拿到手后第一时间拍照拆机,开始以为企业级路由再怎么也还过得去吧,没想到就一个螃蟹加无线,功放就没了。。。。。。
太让我伤心了。。。。。。。
测试了一下有线OK,WiFi很弱,开始怀疑是功放假焊,补焊功放不行,就直接量电压,发现5V只有0.几,果断移开电阻,使用大电流工具给5V供电,结果这玩意真好使,一下就把短路电容打到现出原型,换了个0402的105成功修复。

不是吧1M的图片都不能上传。。。。

主控才十几块钱

主控才十几块钱

挪开电阻加电短路端

挪开电阻加电短路端

网友A:
新的就坏了  额  拆了不质保吗

网友:
现在的东西,也就这样了

网友:
现在的东西就是喜欢偷工减料。

网友B:
H3C不至于这么弱弱吧

网友:
真的对不起那价格

网友:
哈哈,反正企业级的,几年就换了。所以就适用就够了。

网友C:
企业级的卖的是稳定性,特别是多带机量下的

网友:
这个不是有功放芯片吗

网友:
学了一招,不怕把线路烧断吗,之前接触过厂里的交换机,有的端口短路,没有深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就坏了  额  拆了不质保吗

都不知道啥时候买的了,怎么去质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3C不至于这么弱弱吧

我最开始也觉得不至于这么垃圾把,就建议公司买的这个,结果用在电信千兆网络根本没法跑满,只能700-900左右跳动,K2P基本都在850以上,然后刚好找了一个就拆了看,没想到居然就这么点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企业级的卖的是稳定性,特别是多带机量下的

RTL8367S一个全集成的主控能多带机?????????

网友:
确实就是糊弄人的产品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产品

网友(2023-02-19):
H3C我拆了好几个,只要电路板当元件拆

网友(2023-06-07):
给公司买的五六个,无线速率极低!冲着大品牌H3C买的,根本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