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用微波炉变压器制作一个电池点焊机

楼主(2022-11-22):
家里的美的微波炉变压器高压烧了,就利用它制作了一个点焊机,拟用于18650锂电池组焊接,外壳是闲置的信号发生器改装的,不过对于如何调整焊接时间还是经验太少,手头也没有需要焊接的18650电池,不知道真正焊接起来情况如何,只是试了一下镍片的焊接,可以焊牢,但没有成品电池组焊的那么漂亮,可能是变压器功率还是小了点,只能加长焊接时间,不然焊不牢,成品电池组焊接用的点焊机功率大输出电流大,焊接时间可以大大缩短,焊点也漂亮,不知道坛友们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这焊点明显时间不对啊

网友:
这个肯定是参数不对。。。差的有点远,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做工真不错  焊点真不敢恭维

网友A:
我买的成品 用的时候电流调到最大不管 只调整时间 组了几个电池组了效果可以接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01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成品 用的时候电流调到最大不管 只调整时间 组了几个电池组了效果可以接受
https://www.mydigit.cn/t ...

你买的这个看来不错,我这个看来还没有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焊点明显时间不对啊

你调的时间是多少?

网友:
焊点不完美 慢慢摸硕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调的时间是多少?

因为用的镍片厚度不一样 我是每次用之前先试焊调整

网友:
焊接的时间有点长!

网友B:
点焊机做的很漂亮

网友:
低电压大电流,,自己组过一个   3*10扁铝纱包线三并三串,经测试2.0纯镍带没问题,如果换成纯铜应该更好,用的不多前段时间变压器出了

网友:
这个参数肯定是不对

网友C:
这不是点焊是烧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用的镍片厚度不一样 我是每次用之前先试焊调整

看来我也要慢慢摸索了。

楼主:
时间太长了,正在想办法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焊机做的很漂亮

有些电线长了些,影响美观。焊枪那边没有合适的套管,仗用胶布缠了一下,等套管购回再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点焊是烧焊吧

还在摸索中,请大家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