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tl-wdr7661拆机

楼主(2022-11-22):
1  小区垃圾旁捡的,我正好去倒垃圾。
也不知谁扔。

2  看上去很厉害,6根天线,带电源扔了。拿回家一试指示灯不亮,扔之前已拆过了。
2 试一下电源好的,没折了。

3芯片大家自己看吧

自家的

功放左右 各一个 联发科的

最后上一下电源部分,谁会先和我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没坏也有人丢?难道是小区里出租屋退房?管理大妈不懂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坏也有人丢?难道是小区里出租屋退房?管理大妈不懂行?

要是电源坏的,路由器是好的----分析之前这样想过。

网友:
拆过后扔掉的东西,估计很难修好了

网友:
这三个东西都是捡来的,键盘也可以的。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捡

网友:
只要你水平比上一个厉害,你就有可能弄好

网友B:
电源部分没什么好说的,只能说是直流输入没有整流桥。我觉得路由器远远没有那套罗技无线套装值钱

网友:
这个主芯片好像是7621系列的改版把,tp向螃蟹厂定制的,好像是内存集成的

网友:
白色键盘和鼠标不错

网友:
没看到 千兆交换机的芯片
这无线路由应该是百兆网卡的
不过5G wifi 跑满百兆还是很稳定,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部分没什么好说的,只能说是直流输入没有整流桥。我觉得路由器远远没有那套罗技无线套装值钱 ...

没有接收器就是废物

网友:
挂黄鱼稳赚不赔

网友:
如果只电源部分的故障应该好修,如果是其它故障就难说了。

网友:
我怎么说这么多捡垃圾的,好东西不少啊,话说这个是7660啊,我有个正在用,千兆版的,

网友:
仍的东西基本都是有原因的!只是原因不同?捡漏基本看运气了。。。。。。。。。

网友:
高档小区呀,啥都乱扔

网友:
键盘看起来还是挺不错呢

网友:
要是电源坏的

网友:
键盘和鼠标捡回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