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摄像头,如何知道IP地址?

楼主(2022-11-22):
办公室以前换下来的摄像头,标签已经掉了,请问如何知道IP地址?(目前确认摄像头是好的,换下来之前可以正常使用)
我的路由器是192.168.1.0,把摄像头插到路由器上,搜索不到。

网友A:
用跨网段扫描软件扫

网友:
应该有个厂家的管理软件,  可以扫描到接入的摄像头IP,  并且可以修改IP帐号密码什么的。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查看默认的?

网友:
看厂家有专门的软件没,或者根据品牌找找相关软件。比如大华IP搜索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跨网段扫描软件扫

还能跨网段扫描码?

网友:
看看什么牌子的,每个厂家都有扫描工具~

网友:
这个有好几种搜索工具,多试几个

网友:
录像机可以找得到

网友:
把摄像头直接用网线接在电脑上,电脑安装wireshark软件观察摄像头发出的数据包

网友:
不知道品牌的 可以用抓包软件

网友:
抓包工具是最优的,但是需要安装wireshark,有点复杂。
最简单的应该是重置,然后根据型号网上搜说明书

网友:
厂家有软件可以自动扫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跨网段扫描码?

软件好像搜的是mac或者别的能识别自家摄像头的东西,不一定是ip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能跨网段扫描码?

肯定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