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换壳12V 2A电源 以为是杂货 锤子敲开 好东西啊 ……

楼主(2022-11-22):
有两个  以为是杂货  小锤伺候   敲开一看  好东西啊   赶紧粘起来 ……

网友:
良心做工,不错的。不过2A也就是当路由电源用用。

网友:
就是拿拆机的板子再装的吧

网友:
散热片是铁的

网友:
估计是坏了才砸的,好的时候,看看材质然后掂掂重量应该能猜到用料,就舍不得砸。

网友:
板上剪掉的线头还在,小厂用洋垃圾电源改装的

网友:
确实是良心产品啊

网友:
满满当当的,不错!多拍几张照片看看啊

网友:
算是有良心的垃圾。

网友:
新的不如旧的

网友:
第一次看到铁散热片

网友:
图片有点少

网友:
做工真的是可以

网友:
留着当料板吧,输出电流太小,也只能当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