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卡水表电池是 ER14505M电池3.6V, 可用3个5号电池临时代用吗?

楼主(2022-11-22):
如题:请问各位老师,  IC卡水表电池是 ER14505M电池 ,3.6V,     电池没电,IC卡水表关阀了。   现在是 晚上物业下班了,没电池。
可用3个5号电池临时代用吗?5号电池的电流能打开IC卡水表的阀门吗?       5号电池1.5V,  3个串联后是  4.5V ,    4.5V电压高于3.6V,可以代换吗?

或者,我把IC卡水表拆下来,能强行把水表关闭的阀门旋转90度,使关闭的阀门打开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4.5>3.6  烧了后果自负

网友:
用2个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电压高了点,建立还是用锂电池吧

网友A:
可以临时给一次性锂电池充下电试试,或者3节5号电池串一个二极管接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临时给一次性锂电池充下电试试,或者3节5号电池串一个二极管接入

一定要中午充,早晚都会出事

网友:
这种”ER“电池好像不能冲电,会炸,用二节1.5V新电池应该可以,不行就三节串IN4000二极管。

网友(2023-02-11):
没有问题,以前试过的

网友:
千万别充电,会炸得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