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十多年前的万用表VICTOR VC9806+

楼主(2022-11-22):
单位工具箱里有个十多年的老万用表VC9806+,据我知道坏了一直扔在那里有5~6年了,这两天拿回来修修看能不能修好。

表的外貌,成色还算可以

拆开看主板上面的日期,是2009年的

主板上面的这些螺丝很有讲究的,这张是安装回去时的照片

蓝色是固定主板到外壳的螺丝,共4颗,拆掉这4颗螺丝就能拿出主板
红色是固定显示屏的5颗螺丝;
黄色是固定转盘的螺丝,上下分别3颗;
绿色那两个孔,不是螺丝孔,切记!!
这些我也是后来安装时知道的,我是全部都拆了才拿出主板的。
我拆解时,发现这个表被人拆过了,绿色电源线那个孔,被人上了个螺丝,把背面的电位器给按坏了,见下图:

不知道设计这两个孔是干啥的,这种电位器,貌似不能在下面调吧?

记录下转盘正反的弹片位置,安装时不抓瞎,这是转盘旋到正垂直时的状态。

MAXIM/美信的ICL7129

故障状态是:通电时表没有显示。

带电测量7129的23,24脚无电压,然后从头开始跑线发现开关坏了,
不会吧,这么简单,我都不敢相信。
换上个新的开关上去。

电位器手上没有这么大的,掰正测量下还有阻值,就没有换。

当时拆解时拆了屏幕的背光,再焊回去。

复原的照片

通电测试,偶买噶,显示了,
但是这这这。。。屏幕有点漏液了,不会是因为我用酒精擦的了吧?

装好测试,短接表针,有0.23欧的尾数

测量1欧的电阻,去掉尾数正好。

换了副表针,尾数更大了,算了,就这样了,改天买来电位器了再折腾看看

测了个电压,14.06伏

用UT136c+校一下,还算正常。

至此,折腾完毕,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谢谢大家!!!

网友:
很好的4位半万用电表

网友:
做工用料在低端表里还是不错的,触点清洗过后薄薄的涂抹一层凡士林,保护和润滑效果不错

网友:
哇塞,四位半啊,赚了

网友:
做工真心好,舍得用料

网友:
简单更换电源开关救活一四位半的老表

网友:
这种开关好像就是容易坏,我的那个ut39b就是开关接触不良,不过我没有现成的开关可换,用wd40使劲怼,多按几下现在已经复原了

网友:
这板用料不错

网友:
好啊,又救活了一个。

网友:
我有个20年前的,为什么VICTOR的V不是红色的,VICTOR全白色标,假的吗?

网友:
恭喜楼主捡漏成功

网友:
这表当年算是高档表,价格可不便宜。

网友:
7129的硬芯,很好的老表

网友:
硬封的看起来就有底气~修复后领导没过来敲门吧

网友:
这么快修好

网友:
恭喜捡漏成功。。谢谢分享

网友:
单位没人和你抢?

网友:
恭喜兄台又省好几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