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火线和温度保险丝焊接不上?

楼主(2022-11-22):
大家好

我想把电饭锅的火线,和120度温度保险焊上。我在缠绕的地方涂了助焊膏,但是融化的锡落到电线上,附着不上,又滚落下去。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助焊剂不行,再说电饭锅腔内不适合锡焊

网友:
如果怎么都焊不上,换个思路,挂干净引脚,用压接的铜套,压紧,如不放心,在前后套多两个

网友:
有压接端子就压接,没有就用铜丝缠绕,这个东西设计的就不是焊接的,焊接时的高温会让温度保险失效的,所以镀层就是以防腐蚀为主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这个零部件的特殊性 通常都是压接

网友:
只能用压接的方法

网友:
温度保险还是压接吧,不能加热,真想焊用湿东西包起来,铁脚用酸性焊济

网友:
直接用铜丝把温度保险拧紧就好了,这里面是高温,用焊锡不一定安全

网友:
那个温度保险是120°的把,很容易烫坏的,还有,好像没见过电饭煲里面温度保险是我焊接的,用接线端子压接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助焊剂不行,再说电饭锅腔内不适合锡焊

谢谢!请教一下为啥不适合锡焊?我这助焊膏您买吗?

网友:
其实可以焊接,但要用尖嘴钳夹着保险丝的脚,以利散热,因为120度就会熔断。最好的办法是买个压线钳,又漂亮又安全。

网友:
焊锡的温度超过120度了,可能会把保险丝的引线连接处烫坏,导致引线脱落,如果热量传递到保险丝上面,保险丝也可能会损坏。

网友:
120度温控保险你用烙铁焊接不担心烫坏了吗?

网友:
这里面的接线采用缠绕或者压接工艺

网友:
焊不上可以压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