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又一个刷新三观的国产钳形表!MESTEK CM85C

楼主(2022-11-22):
迈斯泰克CM85C,这表是对标优利德UT210E的交直流钳表,个头,档位,功能等都极其相似!由于是同样的芯片方案,精度和210E不相上下!
众所周知,210E的转盘设计不好,个别会出现接触不良等问题,布线也容易被弹片磨损到,但,至今还没见到磨断或者磨损严重的!
今天就让你们长长见识,CM85C在我手里几乎没用过,210E好歹也是偶尔用用!
很早以前我就发现CM85C转盘接触不良,导致档位错乱,测量600V以上交流电压,表内还有打火声音!
今天,我拆开转盘把我吓一跳,几乎没用过的表,转盘磨损严重,最要命的是,多条布线被弹片几乎都磨断了,有两条布线由于磨损造成延展,都快贴到一起短路了!磨损的铜屑到处都是!
我这吃灰的表都成这样了,假如买回去天天用,我都怀疑能不能坚持一个月!
我真的有点无语了,就设计成这样,厂家工程师之前还有脸在贴吧跟我抬杠!意思是,穷人就配用这种表!

网友A:
说说,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多少钱买的?

厂家送的!

网友:
之前在本版块看到胜利有一款表盘也是这种设计,用久了铜箔就断了,属于设计缺陷了。

网友:
这个PCB的设计师是人才啊,我一个业余爱好者都知道走线不能这样走,咋想的,双面板,随便排下也能避开触片轨道吧,飞线重走吧,那几根线不重走就不能用了,看轨迹,安装时还要刻意调整下,不然触片位置偏离太大了

网友B:
白送的你还挑剔………………

唉,现在的人啊

厂家工程师很会说实话,这表就是给穷人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同心度不好,安装时孔与螺钉的距离微调下,看能否解决下部偏的问题。

网友:
这是严重的设计缺陷了, 可能是吃准了99%的买家买了都是吃灰的.

网友C:
这做工太差,那个红色的你拆机了吗

网友:
这是厂家故意试水的吧,哈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太差,那个红色的你拆机了吗

红色的之前就发帖吐槽过,这个黑色的更离谱而已!

楼主:
还有这个华博给胜利贴牌的钳表,拨到电流档,经常测不出电流!虽然不一定是转盘问题,但是,这,,,,唉。很多人说,便宜表一样用,你个人用可能无所谓。这种放到工厂,可靠性是要耽误大事的!

网友:
这工艺也真是让人担心,不是没有工匠精神,而是工匠太少了,各行各业心不静啦!!

网友:
没搞懂,既然双面了为啥有些线要通过转盘?另外感觉题主是否在使用时有带载转换的习惯?

网友:
个头小了一点,这个是优点!  我想买最小的钳型表,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送的你还挑剔………………

唉,现在的人啊

明明是给韭菜用得

网友:
在用UT210E  感觉优立德的表都很容易出问题 特别是电容
我好多个优立德都出问题了

网友:
看磨损严重,又没怎么使用,难道触片是割刀吗?

网友:
磨得确实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