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助眠仪

楼主(2022-11-22):
库存货,有的标三只羊,睡不着数羊!白噪声就是电视雪花的声音,左边中间那个我感觉蛮好听的,睡前定时30分钟,试听感觉良好,7级音量。电池不行了,引线太细,拆开就断了,换好线,偶尔能充电,换到4054芯片座充也一样,换节电池就好了。充电ic LP4054B5F LPS BF资料找了好久才找到,主页需要申请才能查看pdf,后找到这个资料库。

网友:
可以手机下载个白噪声软件,效果一样的

网友:
这玩意有用吗?

网友A:
没结婚前都是用收音机放跟前,一会儿就睡着了;结婚后我家那位不让听了

网友:
这玩意不就一播放器吗

网友B:
楼主晚上试一下看看催眠效果如何?

网友C:
是不是从前电视机没信号了的那噪音?

网友D:
不如录一段开会大会发言的声音,估计效果更好。反正我一坐在会场不起眼的位置,被催眠的效果,神了!

网友:
催眠器?会不会拍屁股,像哄小孩睡觉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从前电视机没信号了的那噪音?

是的,电视屏幕显示是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晚上试一下看看催眠效果如何?

试过了,有种音乐我比较喜欢,听着放松就睡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录一段开会大会发言的声音,估计效果更好。反正我一坐在会场不起眼的位置,被催眠的效果,神了! ...

我这还总是中午饭后开会

网友:
楼上兄弟说的对,一段大会屁话更能催眠

网友:
这东西很神秘呢,我都是看新闻联播助眠。

网友:
感觉这东西没啥用,想助眠有很多方法。

网友:
类似一个MP3播放器呗

网友:
原来是固定程序播放器,可以用旧的平板电脑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结婚前都是用收音机放跟前,一会儿就睡着了;结婚后我家那位不让听了

同样的遭遇,现在只能用耳机听,一个岳云鹏相声能听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