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ds3231能用8025t替换吗?有猛图。福利。

楼主(2022-11-22):
几年前的ds3231半个月快了一分钟,估计是冒牌的,问题来了能不能直接像普通电子钟那样拆掉3231(类似晶振)简单接上8025t输出方波那个引脚使用?

网友:
确实有点猛

网友:
DS3231是一块低成本高精度的时钟RTC芯片(模块),采集IIC总线方式通讯(从机地址为0x68),包含了电池输入端能支持断开主电源也可保持的计时功能。
芯片的实时时钟提供了秒、分、时、星期、日、月、年信息,带闰年补偿。还可以设定两个闹钟,可输出方波来驱动蜂鸣器等。
另外芯片还内置了湿度传感器,温度分辨率为0.25度。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嗑烤队长」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fatway/article/details/119715083

功能比8025T还要强大!

网友A:
若3231有输入32.768KHz的引脚,就可以使用RX8025T的输出32.768KHz接到3231的对应引脚

我用过DS1302(作为RTC使用)+RX8025T(提供32.768KHz),时间也很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2379-1-1.html

网友:
3231有输出32.768KHz的引脚,不需要外接晶振。话说3231应该比8025好得多吧,就是贵,以前5块钱一个模块,最高涨到20,现在9.8一个

网友(2024-09-01):
引用 网友A:
若3231有输入32.768KHz的引脚,就可以使用RX8025T的输出32.768KHz接到3231的对应引脚

我用过DS1302(作为R ...

是的,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