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与熊掌的完美结合 - OLIGHT傲雷掠夺者Mini手电开箱评测

楼主(2022-11-22):
鱼与熊掌的完美结合
     --OLIGHT傲雷掠夺者Mini
记得读书时曾经学过《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意思是说"鲜鱼,是我所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这两样东西不能够同时得到,我只好舍弃鱼而取熊掌。
生活中不乏很多不可兼得的例子,为了一种追求,一种爱好在选择之间决定不了A还是B。常常由于不可兼得的原因而选择其一,事后添了许多的遗憾和不舍。做为户外照明工具的小众独乐乐者,同样有这种鱼与熊掌的烦恼,喜欢泛光的,也喜欢远射的,喜欢单灯珠的,也喜欢密集阵型的,喜欢白光的,同时还觉得红光,绿光也很好玩。以前确实有很多选择综合症的“患者”,为此买了一大堆筒子,就为了满足鱼与熊掌不得兼得的遗憾。但是现在开始选择不用那么麻烦了。本文介绍的这款OLIGHT傲雷掠夺者 Mini新品真正做到了远泛一体,单密一体,红白蓝绿一体。让你的选择从此变得异常简单。

包装与配置

掠夺者Mini盒子外包装封闭了一层透明塑料膜,在未到用户手中之前非常利于商家的收纳,不怕受潮及湿气侵袭。在运输储存方面确实起到了保护作用,保证到手之前的崭新与完整,同时也是用户鉴别是否二手或者是否有人拆封的直观体现。

手电盒子采用环保精美侧面带磁吸的白色为主色调硬纸质盒子包装,包装盒显得十分紧凑。外包装正面主要是该手电的型号主体照片以及最远射程和最大光通量。

背面是一些具体介绍和一些参数,以及左下方的CE认证标志和右下角这款手电的二维码,二维码可以直接用微信扫一扫功能进入商家官方网站。二维码右边是5年质保,到手可以随便用,坏了保修。

打开盒子,有一个黄色透明英文提醒卡提醒用户基本操作常识,主要是绝缘片、保护膜、充电之类的提醒,细节方面做的不错。

整体配置如下,保鲜袋里面是装好电池的掠夺者Mini,盒子左侧配件盒是磁吸充电线及说明书手绳和手电套,配件盒上都有配件图示标识,提醒比较人性化。

配置的手电套做工很不错,大小很合适,魔术贴盖子上面有OLIGHT LOGO。尾部裸漏在外,我充电时都不用打开手电套,防滚效果非常好,充电中不怕滚落掉下来。

细节介绍

掠夺者Mini刚拿到手时,镜片上有防尘防刮花贴膜,并且有英文提醒用户字样,第一次使用前,请取下塑料薄膜。并且薄膜边缘特别用了箭头标记,用心之处点个赞。
逆时针扭开尾部连接,可以看到商家细心地在电池头部放置了一个黄色绝缘片,这个绝缘片可以更好滴保护电筒电路在运输途中、存放过程中不会接通正负极而意外点亮手电从而造成事故发生。

尾部平坦,可以完美倒立,这款掠夺者Mini依旧使用尾部磁吸充电装置,个人偏重于C口,觉得OLIGHT傲雷Marauder 2隐藏式C口挺好。尾部有CE认证和手电编号,至于那个二维码,大家可以忽略,那是商家内部二维码。

尾盖开合很有手感,开槽立体感很强,在拆卸安装尾盖时可以增大摩擦力不用费多大劲即可操作。

尾部铜柱稍高于内部平面,商家设计有负极标识,图片可以看出尾盖外侧一圈本色表面,这也是端面导电的接触面。

矩形螺纹加工精度不错,没有发现毛刺和瑕疵,两道密封圈,防水问题不在话下。由图片可以看出来,产品在出厂时螺纹已经涂好了润滑脂。

下图看到的铝合金本色面为端面导电接触面,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

下图是放大的正极接触面,可以看出做工非常细心,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操作。大厂做工,还是可以信赖的。

掠夺者 Mini配置了一颗6500mAh32650动力锂电池,这类电池的手电我是第一次接触,使用32650电池,这也是和Marauder 2相比小了一圈的原因。使用一颗满电的配置电池,近光极亮状态可以使用170分钟左右,当然,有降档动作。近光低亮可以运行35.5小时。

掠夺者 Mini抓起来比较小,这也是称为Mini的原因。转轮按键和远近灯切换开关都在一个平面上,单手即可操作。远近光切换开关下方为手绳环。说实话,手感极佳。
放大的远近光切换开关,上推远光,下拉近光,开关上下有图示标注,一远一近就在推拉之间。真正实现了鱼与熊掌可以兼得。

由图片可以看出,手绳环做工精致,没有毛刺,各位置都做了倒角打磨处理。此举可以延长手绳的使用时间不至于被短期割断摔坏手电。

下图为放大的拨盘开关,拨盘具备智能锁定功能,手电关机状态下,10秒没有操作自动锁定,快速旋转拨盘90度以上即可解锁。拨盘触击最低或者最高亮度会有震动提醒。

在掠夺者 Mini手电的背面覆盖了三分之二面积的硅胶,把持手电没有冰冷的金属感,多了肌肤的触觉。这种谁用谁知道的感受只有亲临其境时才有体会。
硅胶表面标注有最大光通量,最远照射距离和型号,另外硅胶层不是简单的平面硅胶覆盖,而是有很多不规则的凸起花纹,另外还在手指把持的位置模拟做出了接触凹槽,这样的设计操作起来显得更任性化,更舒服。

放大了来看细节,由图片可以看出做工精细,没有毛边,请忽视上面的灰尘。

与Marauder 2相比,Mini更小,更容易把控。加大的转轮拨动按压开关,设计位置刚好在大拇指停放位置。符合人体工程学,操作便利,不会感觉劳累。

Mini的出现,让喜欢单灯珠的,也喜欢密集阵型的,喜欢白光的,同时还觉得红光,绿光也很好玩的用户福音到了。这款掠夺者 Mini除了周边6颗近光,中间一颗远光灯珠外,隔两颗近光灯珠设计了3颗RGB光源。可以随意切换的红绿蓝光又让鱼和熊掌来一个完美结合。
RGB彩色模式是工业界的一种颜色标准,是通过对红(R)、绿(G)、蓝(B)三个颜色通道的变化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叠加来得到各式各样的颜色的,RGB即是代表红、绿、蓝三个通道的颜色,这个标准几乎包括了人类视力所能感知的所有颜色,是运用最广的颜色系统之一。

放大后的RGB光源,可以看出做工丝毫不含糊,细节处理到位,灯珠居中,没有歪斜瑕疵情况。

低亮状态下的中心白光、周边白光和红绿蓝三颗RGB光源在镜头的捕捉下没有发现频闪,电路处理不错。

掠夺者 Mini围绕拨盘按键周边有大半圈透明仪表盘,以中间圆点分界,左边为亮度指示灯,右边为电量指示灯,中间圆点为光色指示灯,一目了然,非常人性化。

这款掠夺者 Mini没有继续沿用Marauder 2尾部隐藏式C口充电方式,而是继续用傲雷的标志性磁吸充电方式,不过个人还是喜欢C口的设置,这样出门就带一根充电线就够了。

简单测试

掠夺者Mini个头比Marauder 2小了一整圈,下图是简单比较。
官方数据:
手电长度: 130mm
头部直径:65.6mm
尾部直径:44mm
重量(包含电池):462克
经过简单测试,数据差不多。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测温仪对这款掠夺者Mini在极亮状态下温升测试,测试时使用配置电池,满电状态,室温,无风。

关于照度及续航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Mini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配置的电池,满电状态,室温,密闭空间,无风。下图依次是近光7000流明极亮,远光900流明极亮。其中,第一幅图测试结束时手电关机,运行了160分钟,第二幅图90分钟手动关机。

至于防水测试,经简单测试,目前没发现什么问题。

掠夺者Mini一共有近光远光红绿蓝五种光色26种普通模式可以尝试操作,另外近光还有一个爆闪模式,做为一款鱼与熊掌的完美结合,OLIGHT傲雷掠夺者Mini设计很用心。以下分别是近光、远光、红绿蓝简单演示,后续还有实地夜射。

红灯绿灯和蓝灯被广泛应用在交通警戒定位、医疗检测辨识以及钓鱼方面,以下是红绿蓝、远射及近光几种模式演示情况。

总结

掠夺者Mini做为Marauder 2的缩小版本,更容易携带,也更好玩。设计做工都很用心,属于多合一的手电版本,值得拥有。

网友:
多少钱?性价比高不高?

网友:
性能优良,估计价值不菲啊

网友:
手电都被完成奢侈品了。

网友:
有钱可以兼得。然而熊掌并不好吃,气味大,毛扎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