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绿联2.5易驱线扁头(非方头拆解)及ASM1153E刷错固件变砖解救

楼主(2022-11-22):
开卡刷固件时,刷错了刷成1156(这是绿联双盘位的主控),然后最后一步失败,失败后ASM1156和1153e的的软件都不能识别,并且主控伴随高温,不断重连然后掉盘,电脑属性中能看到usb大容量根集器,显示运转正常,但是下面驱动报错且无法修复。
搜索其他的拆解也都是大的那款,同时也发现某些新手也有困惑不知道如何救砖,本文顺带简单教学。

本体

本体

楼主:
绿联这款首先拆解要选窄边,中间用力,缓慢插入,然后向左向右轻轻打开卡扣

楼主:
完全打开后图片如下,有一个固定螺丝,老手可自由发挥,附带几张细节图,方便以后有谁对比参照

楼主:
救砖如下,短接ips第一第二脚
(ips是背面的八脚芯片
(芯片上有个原点,圆点是第一脚,逆时针数
(镊子夹住,然后上电,ASM软件成功识别后再松开,后面就是正常的刷写了

网友:
感谢,非常详尽清晰

网友:
还以为是读卡器

网友:
刷这个有啥用?可以增加功能吗?

网友:
这个留存备用

网友:
这个可以接固态开卡的吧?

网友:
这个也可以刷啊,增加光驱功能吗?

网友:
电流不够的话,硬盘容易坏

网友:
这个做工还不错,usb线进来还有支架,就是一般usb口供电都很勉强

网友:
这个手速快哦。     用来copy吗?

网友:
这玩意也能刷啊,厉害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上挺专业的

网友:
这个有很多需要电流大的固态不能识别!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