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硕u23t usb3.0硬盘盒真垃圾

楼主(2022-11-23):
刚买回来就出现接触不好掉盘,自己不想为了这么个鬼东西退货,怕到时候卖家还不承认有问题,还得损失运费(卖家不收到付也不垫运费),要求部分退款,深水宝竟然直接把钱打给奸商。只好自己用钳子把那个扁头夹紧一些增强接触压力。后来没多久突然就不正常,感觉是固件出问题了,研究好久找了工具和固计刷了几次,最后都不识别usb端口了!
        放在那又一两年了,最近用stm32单片机配合flashrom给盒子的存储芯片刷了固件,有恢复正常。但是用的越多越觉得那个30秒停转硬盘太恶心人了,刷了很多固件都没用,用那个可以设置standby时间的工具设置了多次也没用。以前那个hddscan可以设置usbtoide硬盘盒休眠时间的工具,对这个垃圾也是无效,真是气人,现在只能开个硬盘上的低码率视频一直播放,防止30秒停转,几秒钟又转动。。。。。垃圾啊垃圾,jms578厂家一个芯片pdf还他妈保密,什么工具都不提供。
       找到一个厂家基本介绍的pdf,这鬼芯片还有不同rom版本,也就是说不是什么操作都适应所有的578芯片!

     还有这个垃圾win10,乱糟糟的设置不说,竟然每次插上硬盘盒就不能安全弹出,总是提示tnnd文件被打开,都是微硬的贱蝶后门程序吧,那个死变态defender一直开着占用大量内存,正是恶心到极点,设置排除了c盘,然后你手动指定c盘的一个文件查毒,这破软件就是不给查。。。以前xp根本没这些鬼问题,现在电脑里面都是鬼打架了,一个软件就左一个升级进程又一个亮灯程序,还有那个最近的edge浏览器,开机就自动运行好几个进程吃掉几十兆内存,实际肯定还得翻倍

网友:
所以我是坚决不买这类杂牌的:便宜了盒子,废了硬盘

网友A:
硬盘盒这种东西,你能死磕几年,还打这么多字出来写故事。。。格局啊格局
从并口移动硬盘盒开始(你没看错,并口的,估计很多人没见过),经历了A口 B口 eSATA Mini Micro Micro-3.0 TypeC 大大小小的几十个,不好用就扔吧,磕来磕去又学不到核心知识。
最终尘归尘土归土,移动硬盘干不过固态U盘,全部瘫在抽屉里。偶尔修笔记本会用到usb转sata线,也比硬盘盒靠谱。

网友B:
老实说  我买过5个兰硕u23t的,用于常年挂机读写的那种,金属外壳,做工算比较精致,也很稳定。如果不是有段时间芯片紧缺,涨价,我追求更低价的塑料硬盘盒子,应该还会继续买。另外我买的所有盒子都带自动休眠,基本问卖家也都说不支持取消,最多自己找对应固件重新调整了。你说的提供固件和芯片资料啥的,卖家手上有没有另说,也不会给你的,这不属于合理诉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盒这种东西,你能死磕几年,还打这么多字出来写故事。。。格局啊格局
从并口移动硬盘盒开始(你没看错 ...

哎,我就是不想浪费东西,扔了可惜,反正当时usb3的速度也体验了,又用回2.0的盒子。固态硬盘啥的那擦写寿命还有出错时的数据恢复难度,宁愿用机械盘

楼主:
格局大又怎样,跑到歪果,还不是那些苟观耀武扬威逼你吃针

网友C:
楼主负能量充足。

同样的578斐讯硬盘盒,同样的win10,你说的问题一样都没有;再说固态,我一个固态写入330T了,你作为移动硬盘什么时候能擦写330T?

win10这样一个大众化的产品,你批得一文不值,到底是系统问题,还是自己问题,难道心理一点数都没有?

网友:
最新买的优盘坏了。

网友D:
楼主的历程确实死磕一个硬盘盒了,能从xp用到现在,少说也得有15年以上的电脑历史了,寻根问底,算上wn11,基本上都没有脱离winNT的骨架,个人以为经典易用的2000、XP、WIN7还是可以的,win10轻轻扒层皮就是win7改的,很多的设置都得多操作几个步骤才能达到,本身骨骼清奇,穿了一层层的华丽衣服,一身武艺都被臃肿的外表拖累,要是真好,wintel联盟就不会从芯片层面强制抛弃win7,扯远了。
说到底,在一个过时的电子产品上投入过多精力没有意义。

网友E:
jms 578固件 你可以用斐讯的那个固件啊, 固件刷写工具是可以修改休眠时间的,你去找同芯片绿联用的那款,绿联有时候会有

网友:
花了买便宜硬盘盒的钱,硬生生的学会了巨量的硬件+软件方面的知识。这钱花的值!!!

网友F:
安全弹出,usb设备都是直接拔win10的易用性要比XP好多了,至少不用找驱动了,另外edge我用着挺舒服的,内存占多少根本不用考虑,现在不都是8-16g起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历程确实死磕一个硬盘盒了,能从xp用到现在,少说也得有15年以上的电脑历史了,寻根问底,算上wn11, ...

这个硬盘盒并不是xp时代买的,只是顺便吐槽win10的垃圾,怀念xp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负能量充足。

同样的578斐讯硬盘盒,同样的win10,你说的问题一样都没有;再说固态,我一个固态写入33 ...

你是人人爱国家保护动物,当然正能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jms 578固件 你可以用斐讯的那个固件啊, 固件刷写工具是可以修改休眠时间的,你去找同芯片绿联用的那款, ...

我找了一个奥瑞科流出的,反正是不能用。这芯片有不同rom版本的!是芯片内部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  我买过5个兰硕u23t的,用于常年挂机读写的那种,金属外壳,做工算比较精致,也很稳定。如果不是有 ...

啥时候我找卖家要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全弹出,usb设备都是直接拔win10的易用性要比XP好多了,至少不用找驱动了,另外edge我用着挺舒服 ...

晕,我以前笔记本电脑都吃灰吗?edge我不用的,根本没打开就是微硬在那开几个线程吃内存,我用chrome习惯了

楼主:
还啥正负能量,是被桶习惯了,针吃多了看啥都顺眼了吗

网友:
蓝硕????,不是看到楼主的贴子我都快忘了这个牌子,N年前我买了一个蓝硕的250G移动硬盘,那个时候还是机械硬盘的天下,回来后毛病不断,最后干脆传输大一些的文件总是到百分之几的时候提示找不到硬盘,开始我以为是插在电脑前USB口供电不足造成的,但是插在后面也不行,更换数据线也不行,后来一直在抽屉里吃灰,这个蓝硕我反正是离得有多远就多远,他的任何产品我是不会用了。

网友:
不敢买,用的都是西数 st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