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百元锂电钻裸机

楼主(2022-11-23):
目前手里有个老古董富格单速,还有个哈博12V双速(拆开看了下,金属齿轮,电池卓能1300毫安),就是用不坏,想买个18V以上的锂电钻带冲击能做到吗?

网友A:
买个东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东成的。

1601不带冲击

网友B:
想想也不够啊,18V5节电池,就算10元一节,也得50元,一味求便宜就只能不断折腾,时间不值钱吗

网友:
感觉很难啊。。。

网友C:
要么二手,要么小凡喽还是无刷的,这种低价锂电钻就是电池差点,能自己换就问题不大

网友:
楼上的,小凡哪个型号比较有性价比呢?

网友:
我双十一买了个东成05-13E,虽然一年用不到几次,可是可以满足一下心理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也不够啊,18V5节电池,就算10元一节,也得50元,一味求便宜就只能不断折腾,时间不值钱吗 ...

忘记说了,这是裸机价格,电池我可以自己做

网友:
图片上楼主的便宜货已经几把了,还是建议最低东成吧。

网友:
抖音上应该很多这种,不过,还是买个稍好点的吧。

网友:
百元裸机,我估计能买到16V无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二手,要么小凡喽还是无刷的,这种低价锂电钻就是电池差点,能自己换就问题不大 ...

请问买什么型号的?

网友:
美元的话可选性就很多

网友:
百十元,插电的都不好买

网友:
百元18v 5节电池成本都够呛了吧!加个钱可以买小凡一电一冲应该150左右吧

网友:
带冲击的还得看大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想也不够啊,18V5节电池,就算10元一节,也得50元,一味求便宜就只能不断折腾,时间不值钱吗 ...

老百姓的时间真不值钱

网友:
前几天黄鱼有人出棒谷TOPSHAK的20v锂电冲击钻只要99元,没抢到现在涨到165了带冲击的型号还没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