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拆解』拆解老款罗技M210无线鼠标清理而已

楼主(2022-11-23):
『X拆解』拆解老款罗技M210无线鼠标清理而已
偶得,做工还不错,主要是光栅滚轮很屌,大小手感很不错。

可惜了,不能存放接收器

主板有料

不像有的主板,小小的一个。。

很干净,简单清理一下滚轮处,和接收处

装回。

网友:
电路板上元件挺多,现在有些鼠标里边很空

网友A:
接收器掉了,能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器掉了,能陪吗

前两天折腾雷柏的,是可以配。不过有个联想的,估计不行了,配不到。

网友:
光栅滚轮,凯华的微动,鼠标做工用料确实不 错

网友:
做工不错的罗技鼠标

网友B:
为么子现在的鼠标里面都那么空,科技发达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么子现在的鼠标里面都那么空,科技发达了吗

现在普通鼠标集成度高,一个芯片基本解决所有问题,看着就空了。不过好的鼠标功能多原件还是比较多的。
此款确实有点老了,主要是大接收器用着不方便。

网友:
这鼠标没的说,真不错。罗技的鼠标能用很多年。

网友:
罗技的鼠标还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
我也有个同样的,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会换微动基本鼠标就坏不了,哈哈哈哈接收器太长了

网友C:
光学滚轮,值得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学滚轮,值得收藏

留着也没用,手里还有个雷柏的m10,也是无光的,体积小,还有收纳的地方

网友:
牌子挺硬的 就是没用过 看电路设计还可以

网友:
小巧玲珑 方便携带 手感不好

网友:
M210不爽的就是这个接收器,
太长了,凸出太多,
很容易撅弯,
微动不是静音的,按着咔哒咔哒响

网友:
静音微动按着没感觉,就是要听按动的咔嚓咔嚓声,越清脆越好听

网友:
用过,感觉不错滴。。。。。。。。。

网友:
灵敏度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