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辣鸡点烟器转usb,还是双路

楼主(2022-11-23):
每路dc-dc降压就一个芯片一个电容一个电感,基本没看到其他外围,电压表下面咯个大一点的只是显示电压用,这种降压,基本都是靠芯片扛着电压,不知道哪天就会透过12v

网友A:
以为是个高压打火机!

网友B:
其实,这个算正常做工,至于dcdc非隔离可能击穿,反正我用英集芯的方案没遇到过,这个芯片不做评论
市面上高级的低级的,10w-100wpd的,都是非隔离方案(除非很垃圾的给个搞个7805),车自带的也是非隔离,隔离方案主要用于压差大的场合,比如48v转5v,隔离的效率低体积大发热大价格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为是个高压打火机!

劣质点烟头充电器,买了个360g300的行车记录仪带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算正常做工,至于dcdc非隔离可能击穿,反正我用英集芯的方案没遇到过,这个芯片不做评论
市面上 ...

我是用不上这玩意,车上前面有俩个usb,后排还有俩,行车记录仪插前面的一个usb就可以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的电子产品

网友:
这个真的很好了!

网友:
喜得电压表一个

网友:
关键是价格,这个起码是真双路,不算很差吧

楼主:
就是看上这个电压表了,不然都懒得拆

网友:
车用电瓶是注够的,给多个usb供电都没问题。因压差小,没必要用隔离的

网友:
吓得我都想拆我车上的了

网友:
这个不算太差

网友:
电压表可以一用

网友:
够用的东西了,可以的

网友:
最好在前面加一个保险管,不然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猜测加电压表就是监控用的,显示USB输出电压,如果超过5V了,就出问题了。

网友:
带表头的车充还不错

网友:
但是你得说这个应该比淘宝售价11-13块的双路3.0快充的强多了,那个看起来原件更少,这个最起码该有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