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微波炉保险应该怎么接线

楼主(2022-11-23):
昨天半夜匆匆忙拆开,没仔细看,结果今天悲剧了,不知道怎么接线了。请问一下,这个保险另外一头是接上面,还是下面的插头?

网友:
上下不是一样直通么

网友A:
保险丝接电容,电容另一端接二极管和磁控管。

其实就是倍压整流的接法。

网友:
楼主的接法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插进去就行了,三个爪子是通的

楼主:
搞好了,光线和眼睛都有点不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好了,光线和眼睛都有点不好了。谢谢各位

暴露年龄了

楼主:
老汉八十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接电容,电容另一端接二极管和磁控管。

其实就是倍压整流的接法。

好专业的老师,好帅的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接电容,电容另一端接二极管和磁控管。

其实就是倍压整流的接法。

高手,高高手!学习了。

网友:
好专业的老师,学习了。

网友:
你怎么换了个普通保险丝啊?

网友:
高压电容两个端子随便插 不分正负极

网友:
在度娘里查一查就有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