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小米小爱音箱play增强版加音频输入,待机时没有声音?

楼主(2022-11-23):
TPA3138芯片11和12脚做音频输入,小爱音箱必须放音乐加的输入才有声音,小爱待机时加的输入没声音。劳烦各位大神能不能帮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A:
因为功放芯片在待机状态啊,你要给2脚加高电平

网友B:
说明功放有静音,使能,待机控制端子。

你要解除才行,可以适当利用输入的耳机插座的触点,去接通断开相应功能。

这玩意音质又不好,你们怎么总喜欢折腾这种成套设备?

甚至某宝上还形成了产业链。

单独买个效果好一点的音箱不行?

play增强我纯粹就是喜欢它的红外遥控功能,家里所有红外遥控的基本都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功放芯片在待机状态啊,你要给2脚加高电平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功放有静音,使能,待机控制端子。

你要解除才行,可以适当利用输入的耳机插座的触点,去接通断开相应 ...

谢谢,主要是有两台一样的音箱,打算弄电脑上。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功放芯片在待机状态啊,你要给2脚加高电平

接5v可以吗?

网友C:
楼上很明确。2脚高电平。lz可能理解错了高电平,不一定是5v。2脚接至15、16、27、28均可。但是记得断开原机的shutdown信号,不然就相当于一个短路,轻则发热或死机不工作,重则烧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很明确。2脚高电平。lz可能理解错了高电平,不一定是5v。2脚接至15、16、27、28均可。但是记得断开原机 ...

谢谢非常感谢,,回头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