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管漏水,这两种搞法,哪个稳当一点(多图)

楼主(2022-11-23):
     大概是因为下面搞了个水闸的缘故,PVC水管接头处被拉动了现在有点滴水,就下单买了一寸转4分接头,今天应该可以收到配件,打算晚上动手,中间咔嚓剪断就行了,现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用直接接头连接,这个施工最简单,但是又怕这种扭结的以后可能会漏水。第2个方案是左边用胶水粘个接头,右边用热熔管连接,这个就怕粘接时间太短通水粘得不够结实。大家给个建议,哪个方案好。如果第一个方法稳当的话,用第一个最好,只用剪一刀就完成了,但是又怕以后会漏水,这些配件基本都是在淘宝5元红包撸的配件,用红包买配件几乎等于白送,用不到也可以放着备用,推荐大家这样买了。今天配件到了,拆开才发现买大一号了,幸好我原来配件多,这样零件有几个顶上。先是用连接头接上,开水后失败了,PPR那头喷水脱出来,摸了一下管外壁好像太光滑,可能是这个原因脱的,也不想再试了,还是全部用热熔管,先左边PVC管用胶水粘上直通,再做右边PPR的两个直通,连上水管后,等十几分钟后通水,大功告成,还是第2个方案靠谱。

网友:
有这么多货你怕啥,随便弄。。。

网友:
搞点强力胶都能堵上

网友:
把PVC换了吧,看着牙疼……

网友:
用第一个最好

网友:
这样的还是用热熔连接的稳妥。

网友:
直接放个活接不好吗

楼主:
本来想在新水阀下咔嚓一刀的,底下粘个直通头,上面全部用热熔配件,但是发现在上面搞最简单,搞那个水龙头做不好的话,怕出什么问题,还是少动点东西好。

网友:
楼主买的法拍房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两种方案都不好,漏水是因下面的阀关闭所致,且串联两个阀本就多此一举。最佳方案是取消上面摆设的阀,将出墙弯头换成变四分的变径弯头,镀锌管直接排下去,在合适的高度上装双内丝陶瓷芯阀即可。

楼主:
     PPR这种水开关还是很靠谱的,靠简单压住那个平圆孔很容易做到滴水不漏,球阀开关封水性没有办法和这个相比。总水闸建议大家用这个,就是上面橡胶垫老化崩坏了,随便剪个单车内胎胶皮粘上又能用了。

网友:
这烫的真难看,比我烫的还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PPR这种水开关还是很靠谱的,靠简单压住那个平圆孔很容易做到滴水不漏,球阀开关封水性没有办法和这个 ...

才知道原来里面是这样的结构的...

网友:
直接换管重接这样可以么?头太多了难看。

网友:
直接换管子,减一阀,简洁的好,配件越少越可靠。

楼主:
     家里全部换PPR管工程大,要换30米,自己做工说不定比原来还难看,明装哪里漏就修哪里,一目了然反正配件也多,本来想直接换水阀的,但是瓷砖已经顶着扭不了,换阀芯也不一样,只有加装多一个开关,那个水阀也不好拆下,只能用切割下来切割也麻烦,就继续保留吧,反正不碍事。

网友:
用第一个方案就很好,换管时,顺便将红圈里的阀门把手换一个方向(原来安装把手太靠墙),这样方便使用。

楼主:
用快接头不行漏水的话,马上改另一个做法很容易,用第二种做法的话,就不能改第一种方法了。现在就不清楚,用那个快接头靠谱吗?以前没有用过。

网友:
话说,配件这么多,工具这么全,但管线弄的这么丑,媳妇好说话啊!

楼主:
    那个水阀热熔得丑,主要是第一次溶解不好,有些漏水就剪掉重新溶解,第二次溶接能溶接好都不错了,太多溶解连管子都塞住了,要拿螺丝批捅才通的,如果处理不好,这个水阀就废掉了,那个PPR管塞到PVC管里也不容易,对不正也是歪的,以后还是老老实实用直通头粘接,这样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