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解决罗技M220鼠标滚轮跳动问题

楼主(2022-11-23):
某技M220没用俩三月,滚轮滚动时上下乱跳。

非常影响使用。
就是这个:

遂上网搜寻解决方法。
方法1:滚轮蹭沙发
就是用滚轮在粗糙织物上快速反复蹭一段距离
迅速蹭了之后,确实好一会儿,但不久又病发。
方法2:吹气法
不用拆鼠标,直接朝滚轮缝隙处疯狂吹气,
持续10秒以上,然后转转滚轮,
肺活量越大越好。
嘿,你还别说,真的很管用。
仿佛是仙气一样,鼠标好用多了。
发现这方法的是绝对是大仙哪。

但如此这般,怎么好意思在拆机乐园混?
必须拆!
某技鼠标拆过很多了,直接摸向右上方这个垫片
软软的有坑,
用刀片挑起,居然啥也没有?

居然将祖传垫片下藏螺丝工艺摈弃了?
只有打开电池仓,将肉眼所见的的这个螺丝拆下
就能打开鼠标了,一览无余。

大家喜闻乐见的长条微动早已换成小方了,
板子上的丝印还是长方形的呢。
固定电路板只有三个卡扣
螺丝也省了。
直接没有拆的欲望了。
方法3:
用神油WD40对准滚轴喷一下完事。

合上盖子,拧好螺丝
问题解决。

据说原因是滚轮编码器里面的灰或者氧化点
清理灰尘去掉氧化就OK了。

网友:
据说原因是滚轮编码器里面的灰或者氧化点
清理灰尘去掉氧化就OK了。

网友:
这个是假的,不是真的

网友:
还是光栅滚轮省心。。。

网友:
没有油抗氧化,,,你这鼠标太好了

网友:
直接滴几滴变压器油,效果也是杠杠的

网友:
喷点WD40,在编码轮上试试。

网友:
我一直以为罗技都是光电滚轮呢

网友:
这感觉是国产的货

网友:
电路很精简

网友:
  光栅好多了 ……

网友:
wd40真的是万能的,话说这种小方的比长条的好吗?还是纯粹为了降成本

网友:
鼠标集成度越来越高了,板子看着好整洁

网友:
还是比较喜欢光栅的滚轮

网友:
应该也能更换成长条形微动

网友:
现在鼠标都是简化版多了

网友:
新出的m220确实是编码器加方形微动,自己的一个M220前段时间也是滚轮不利索,wd-40伺候

网友:
学习学习备用也出现过这现象

网友:
主板上没有罗技标识。

网友:
方的微动可能是算静音款的,之前有。不过这款本来就是低端产品,编码器还是换一个吧,这样搞也只能好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