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研究电动螺丝批电量指示电路

楼主(2022-11-23):
前些天打算出了的老电动螺丝批,结果大伙都说不值当,那我就只有自己折腾一把,打算换个锂电池进去……
先研究一下充电指示与电量指示电路,看需不需要调整一下,结果发现比较疑惑的问题
电池没到,暂时就只看看指示灯电路,原来是充电红灯亮,不充电时按下轻触开关,根据上面黄、绿色灯看电量

下面两线接电池,上面红线接的是电源插座的正极动触点,只有在插入外电源时才有电压;看上面两个指示灯实际是并联的,所以显示亮度是靠自身的不同压降来区别的

那么问题来了,原来是4.8V电源,现在打算换到6.4V,本想说需要换限流电阻,结果一算与这电路上实际使用的相差甚远……
按发光二极管自身压降1.8V,工作电流5~20mA,电源4.8V时,限流电阻才200欧左右,可这个指示电路中使用的是1K欧电阻,模拟了一下电路,发光二极管才2mA左右?这怎么能正常点亮呢?(用电源试过,显示正常)
下面是模拟的我用2V电源正常发光时,发光二极管的电流才微安级

原6V左右充电时,红二极管才3mA

模拟电池正常4.8时,两个并联二极管才1mA左右

有没有路过的大神指导一下下,这问题是电路不对,还是这发光二极管的参数不一样呢?
换成6.4V的电池该怎样调整这限流电阻呢?

网友A:
不用换,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B:
用可调电源试试咋样

网友:
理论上的与实际运用有差别,以实际运用为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换,直接用就行了

那这样不是电池电压低到保护板保护时,都还可以点亮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可调电源试试咋样

试了的,只要2V,那黄色二极管就亮了

网友:
4.8伏的电池充满电也是6伏

网友:
电量指示灯电路确实迷惑

楼主:
更正前面指示电路的错误,这板充电指示是串联在充电口与电池间的,因该机电池很早被拆,前面仅凭印象叙述了电路,经再次查看了电路,对照原充电器,重理了一下电路图,现在这指示电路就有点合理了,原充电器实际是输出10V以上电压,经这指示板上的稳压二极管、二极管降压后再到电池的,充电时电流只流过红色二极管,所以只有红线二极管亮(下面电路图上看该二极管与其它两只二极管并联,实际是接在轻触开关的另一组常开脚,只有按下时才并联一起);不充电时,按下开关,红色二极管电流最大,在下面最亮,上面两个并联加之自身压降不一样,所以呈现出三个电量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