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头灯改个4056充电模块

楼主(2022-11-23):
干活捣鼓东西用顺手的小头灯手电 充电老是不好使 里面没有降压模块 而且插头老虚接 加焊也不行 自己做的4056充电线充电还得现找 不方便 把4056内置了吧 里面空间还很小 只能贴边放 还是高出来 用砂纸把模块两边磨掉了很多 刚好放进去 盖子上打了一个孔热熔胶堵住 就可以看指示灯了

网友A:
这个空间利用的真是太好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又学到了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空间利用的真是太好了,不错!

只有这里能放下还好充电了 如果放灯板上充电口还得飞线换地方

网友C:
充电板位置选的真好,像原厂一样。

网友D:
原来电路板的大芯片是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板位置选的真好,像原厂一样。

实在没地方放了 这里挺好 不过也费事 磨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电路板的大芯片是干啥用的?

三段亮度

网友E:
改造的比较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造的比较完美

还好还好

网友F:
不错不错!又学到了。

网友G:
把电池取下来充电也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又学到了。

哈哈 每天都学到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电池取下来充电也方便啊

我没有座充

网友H:
改装的挺实用的。

网友I:
我觉得改的有瑕疵。给你个小提示:其实充电口并不需要开出来,毕竟手工开的不好看,你这个板上本来就有5V输入端,利用原来的圆孔输入是一样一样滴,还不破坏原来结构,多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装的挺实用的。

嗯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改的有瑕疵。给你个小提示:其实充电口并不需要开出来,毕竟手工开的不好看,你这个板上本来就有5V输 ...

看帖要看文字 尤其是回帖先看帖子描述

网友:
改的很好呢。

网友:
4056终于有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