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拆修一个小米无线吸尘器Lite的电动滚刷头

楼主(2022-11-23):
说实话,不好意思叫修,因为几乎没有维修,也没啥可修的。
但是到我手里的东西,不论好坏都得拆开看看倒是真的
视频版请点击这里

这个玩意是这样的:

管子上有两个电极与主机连接

铭牌显示这东西的电压是21.6V,没算明白这个用的是5节电池还是6节

滚刷很容易拆下,这时候我只想拆开,完全没想过可以先测试一下看看转不转

螺丝不少,但是拆掉全部螺丝还是纹丝不动,拆下侧盖发现还有连接螺丝
照片里除了最下方,中间支柱后方两个凹槽里的位置还有两颗

拆掉全部螺丝后依然打不开,发现竟然还有卡扣,而且卡扣在中间。好在活动一下卡扣就开了

即便如此,能打开的也只有电机一侧,另一侧疑似加胶了,怎么撬都纹丝不动

不过缝隙够大就足以把电机组件拿出来了,可以看到电机上有明显水渍
通12V电,动一下就停,手拧一下开始转,但是很不流畅

看起来电机没有问题,于是从缝隙向电刷位置喷了些WD40然后
故障就好了

装回去只通12V电就能带动滚刷正常旋转了。应该就是进水造成碳刷接触不良吧

网友A:
视频怎么添加的啊

网友:
按道理应该做防水设计啊

网友:
电器都怕进水,进水往往造成短路或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怎么添加的啊

发文章的时候有添加视频链接的功能,但是视频直接展示我还不会

网友:
这个有电动机,不能水洗奥

网友:
不防水的设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B:
这样喷WD40能用得住多久?

网友:
又见神油立功,WD40万能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喷WD40能用得住多久?

这种转动部分,去除锈蚀之后应该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吧

网友:
看来电机没进水损坏,只是电刷部位有问题

应该能坚持一段时间了吧

网友:
应该把电机设计成密封结构好点,避免从电刷散热孔进水。

网友:
要是能把戴森那个激光也仿出来就好了

网友:
3.6*6=21.6
紫薯布丁

网友:
这结构,就没有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