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松下MD机 SJ-MR100拆修

楼主(2022-11-23):
封控在家,没事把这个机器拿出来检修一下,之前拿出来播放读碟困难,选曲更困难,拆开后发现螺杆铜套处生锈卡顿,各处润滑油干涩,清洁后抹菜油问题解决,弱弱的问一下大神们,这些机器里原来用的那种润滑油是啥油?

网友A:
做工精良,值得珍藏。我记得里面那种润滑油叫润滑硅脂。千万不能抹菜油,赶快清理干净,否则干了以后形成一层粘膜严重阻碍机器运转部件,就如同抽油烟机表面的那种油膜一样。

网友:
抹菜油等干了之后就废了

网友:
这个老古董当时很贵的。

网友:
总感觉以前这样的产品里面好多元件是多余的,现在的多简洁

网友:
听说这机器的音质比CD更好

网友:
以前的集成度不高,集成电路很多。

网友:
照片很清晰,不知道塑料齿轮适合什么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精良,值得珍藏。我记得里面那种润滑油叫润滑硅脂。千万不能抹菜油,赶快清理干净,否则干了以后形成一 ...

好吧,我再拆一次,多谢指导

网友:
小日本的机子做的真好

网友B:
这个电机还是磁带机上的无刷电机啊

网友:
不错的东西,没玩过md

网友C:
竟然用菜油,菜油是酸性的,有腐蚀性

网友:
可惜没玩过

网友:
当年有这个的,都是有钱人。
但是菜油是不能用在这里的,只能用来炒菜。用稀标号的机油或者润滑脂我觉得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用菜油,菜油是酸性的,有腐蚀性

没办法,身边没有可用的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还是磁带机上的无刷电机啊

明显不是,很小很小,和我的指甲盖差不多大小

网友:
这种要用那种锂基润滑油才行,某宝上搜 打印机润滑油 日本进口那种 就是,颜色是乳白色不透明那种。其它油阻尼太大了,菜油更不合适

网友:
播放器做工用料看着挺不 错,菜油好像不能用

网友:
封控了,菜油留着炒菜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