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做点焊机,买了MOS.40sc209,我感觉不太对,大家帮忙看一眼真假。

楼主(2022-11-23):
想做点焊机,买了几个mos.40sc209,我感觉是假的,大家帮忙看一眼。这个mos和40sc228长得应该差不多。我买的和网上看的不一样,大家帮忙看看真假。
网上的背板上都有2个洞,正面也有2个刻进去的数字,我买到的没有。

这是我买的:

这是我网上看到的:

网友:
你买的那个从做工来看就不太像是正品,图2背面的状态,黑色的塑料已经溢出到散热片了,但凡是正品或者稍微有点规模的公司的产品都不会这样,这个按照我们以前管控标准已经属于重要缺陷或者致命缺陷了。你说的圆孔里面的字符,那是塑封模具的顶针孔印记,大部分产品是有字符的,但不排除某些厂家或者代工厂没有字符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粗暴的砸开看看

网友:
搞一个,上电流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没有原装做样版,砸开也分不出来吧

网友:
你这个明显是翻新后用激光重新打标的,而且翻新的水平一般般

网友:
砸开看看,假的肯定不会太大:

网友:
1,砸开。只能大致估摸
2.用大电流放电测压降,基本能测
3.用内阻表测

网友:
你要是在某宝买的。“全新”货,基本就是假的,要是拆机货,价格很实惠,那也可能是其他MOS的打标货

网友:
5楼真相了,还给楼主一个样品

网友A:
多半假货!不用砸开看了

看看我做的2电容16管228  两电容  业余足够使用了 有便宜!0.2紫铜 0.2铝镍都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半假货!不用砸开看了

紫铜也可以?厉害
也想搞一个,上一个效果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紫铜也可以?厉害
也想搞一个,上一个效果看看。

现在mos管假货太多了, 特别重新打码的,其实自己动手做 也就200左右一套  随便点个18650的0.2纯镍,

网友:
js都可以翻新 买个mos都难

网友(2023-01-25):
一眼假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假货!不用砸开看了

我6管6000A妥妥的 你的12管还需努力啊

网友:
某宝购物要有一双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