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几个5V电源看下做工:小米CH-P002/MDY-03-EC、SONY PSP-380、MOTO DCH3-05CH-0300

楼主(2022-11-23):
随手拆几个5v充电器电源看看。手机拍的,芯片丝印真难拍。拍摄设备荣耀v20,用了夜景还有调焦,手持拍摄。

小米CH-P002/MDY-03-EC、SONY PSP-380、金威澎旅行充、MOTO DCH3-05CH-0300、坤兴TC-G160、沃派TC515、日立电梯轿厢分机

索尼psp的,之前接线做了台灯电源

洗一下眼睛:日立电梯轿厢分机

网友:
哪个最好啊?

网友:
洗眼那个效果不错:)

网友:
SONY的还是好一点吧

网友:
  鬼子的充电器 一直都是那么寂寞  ……

网友A:
感觉有些板子的贴片真的是整齐,不知道是不是排整齐了贴片机贴省时间

网友:
鬼子的看着舒服点

网友:
5V多了就是放在没用系列

网友:
电源能用的话接小夜灯之类的小功率电器还是不 错的

网友:
有电源专用芯片好点,空载发热极小。RCC自激空载发热明显。

网友:
楼主的拍照够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些板子的贴片真的是整齐,不知道是不是排整齐了贴片机贴省时间 ...

对像电源头这种低频的电路来说,基本上不需要考虑线路之间的信号干扰,肯定是,设计好的线路让尽量把元器件整齐排列,这样更便于(动作更简单)生产线上的贴片机的自动化。

网友:
看起来还是索尼的好点

网友:
垃圾占的比例大点

网友:
有个连3个4007桥式整流都省,也是厉害

网友:
小米的还是差那么一点点意思

网友:
有款索尼PSP的电源有个通病,输出整流二极管容易坏。

网友:
近几年推行的快充技术,促进充电器做工用料飞速进步,特别是这几个国产手机充电器

网友:
psp的电源也买了几个,实用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