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我的老本本有两个显卡,但是无法投屏.......

楼主(2022-11-23):
智能电视广告越来越多,所以在网页上看电视剧。
电脑屏幕太小所以想投屏到电视上。
折腾好长时间没有连接成功。
换个电脑才发现是这样的,圈里应该有“连接到无线显示器”但是没有。

更新显卡驱动无效。
。。。。。。
查看设备管理器,居然有两个显卡。

俺自知比较菜,不知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害怕整成黑屏了所以不敢动显卡。
(电脑是ThinkPadE431,有点老,加了SSD和内存)。

在此请教内行高手,我该怎么整?

网友A:
用线连接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线连接不好吗

现在就是用HDMI线连接的,感觉有点乱糟糟的。

网友B:
装个乐播投屏什么的第三方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乐播投屏什么的第三方软件就可以了

木有钱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用HDMI线连接的,感觉有点乱糟糟的。

无线的好像要用软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的好像要用软件才行

平板(苏飞婆)就行,也是安的WIN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板(苏飞婆)就行,也是安的WIN10

没用过,不过试过手机投屏到电脑

网友:
如果装的win10直接投影就连上了吧,上网课就是这样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