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种万能套筒靠谱么?有人说可以用它拆热水器镁棒

楼主(2022-11-23):
这种套筒卡扣的不够牢固,是否有可能打滑,
或者把螺丝搞坏?

各位用这种万能套筒干过哪些活呢,好用不

网友:
不要买,容易坏,扭力大了就坏

网友A:
感觉不靠谱,还不如那小点点直接弄成方块的。

网友:
  你永远要相信 术业专攻  ……

网友:
太大,空间比较小的位置塞不进去,打滑的螺帽还是会打滑

网友:
拧小力距没什么用
拧大力距也没什么用
到底有什么用呢

网友:
看着就感觉不好用

网友:
何必弃简从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靠谱,还不如那小点点直接弄成方块的。

小点点直接弄成方块的什么意思

网友:
热水器的使用环境,螺丝不好拧,这玩意够呛

网友:
用大号活扳手就可以拆镁棒,这个万能套筒扳手使不上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点点直接弄成方块的什么意思

就是跟电钻夹钻头那种,方对方。在怎么着也得看外圈的受力如何,没准劲大了里边的丝没事,外边的圈裂了。

网友:
这个套筒是用来拆螺母,螺栓非常方便。你要拿来拆螺丝?

网友:
拆顽固的罗丝可能不好用